[工仪] 做了个936焊台的移动版本,正在解决交流变直流用途电路

楼主(2023-10-23):
用一个铜的和两只发热丝做成一体的,然后差不多成型后,就需要制作电路了,

测量了下,工作电流1.4-2.2安左右,可以直接用法拉电容13v代替,热电偶正常。

只需要加热到120度就行,不需要精确温控。

现在有936的电路板一个,准备用上但需要改造,,也有t12板子,还没有焊接

也有一些温控继电器的那种。做备用。。反正追求小巧待机电流低一些就行,每次加热10分钟就好了,

想做成全封闭的,等先实验后再隔绝空气。不过没多大必要。毕竟升温很低,达不到平常的烧红的温度。

从没啥用到有用,需要一定的知识手艺积累。马马虎虎中等水平,如果这都不会,就还是买成品也行。

网友A:
我敢打赌这是座机拍的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敢打赌这是座机拍的吗

必须座机啊,还是56k网速,又不是教学贴。教会了也没必要。会的不用说,不会的说了也不会

网友:
说明卖手机的还是蓝海啊   还有上升潜力    现在1000块的手机都很清晰了

网友:
不错期待成品出现

网友:
直接t12,。香喷喷

楼主:
基本上画好了线路,等拼装打板,

楼主:
搞定,收工,关电脑。。。。。等待

用成品驱动主板还不如自己做,,小巧就是好,,只想配一个,一不小心就配了几十个,唉,又浪费了。奢侈

网友:
楼主能分享一下控制板的电路?

网友(2024-02-13):
你这样做可以正常使用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