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同鼎电动螺丝刀开箱~附带简装款附送批头硬度测试

楼主(2023-10-23):
看了好多坛友的帖子,对比了同类型的GO2 WX242 绿田 同鼎(工匠达?),
还是上了自锁版的简装款同鼎,直接原厂不买市面上的贴牌。
主要就是0.1牛米非常实用,最大档扭力不握紧都容易脱手

(比起传统枪式确实不好握,枪式的握把相当于延长杆)。
C口,自锁夹头,自停,低扭,2000mah 10c电池 一步到位都不用改装。

123根都是附送的批头,4是以往我自用的市场货,以往测的是标准的58HRC硬度。

随便打了一个点 58HRC+

常用的小批头打了2个点 57-58HRC都很标准的S2材质批头。

装上附送的批头,这圆跳动在电动螺丝刀这个种类应该是挑不出毛病了。

还有之前有讲不支持CC线PD充电的,特地拿去用cc线去试了一下,
正常支持的(毕竟把识别电阻短接就好,兼容是很容易的),5V1A 5W。

到手正好装台丐版ITX电脑,所有的螺丝都完美不超扭力滑丝

网友A:
同鼎应该出一款变形或者枪型的,这直柄太粗太长,大部分场景都不方便操作!

网友:
价格呢。打下来。

网友:
pdd大概99这样
关注好久了,下次有券,我会优先考虑入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同鼎应该出一款变形或者枪型的,这直柄太粗太长,大部分场景都不方便操作! ...

国产的棍子枪,7.2v那种貌似真没看到。

网友B:
有扭力自停吗?之前的电子刹车有保留吧

网友C:
之前坛友不是说这个停产、没货了吗?

我在多多上找到店铺了,看到有人说锁轴版不好用?孔比较深?卖家答复是为了方便使用双头批头设计的? 那到底是锁轴版方便好用?还是磁吸的好用?

有买家说最小档扭力对付M3螺丝很好,更小的M2还是要小心,意思是最小档扭力还是偏大?有买家拿到就改小了扭力,换了大容量动力电池? 常见笔记本的螺丝很细小,具体规格我也不知道算M几了,M1.6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之前坛友不是说这个停产、没货了吗?

我在多多上找到店铺了,看到有人说锁轴版不好用?孔比较深? ...

怎么可能停产了?给别人贴牌代工了好几款了,你看现在的颜色。博世蓝 大艺蓝 百得橙 灰 还有纯黑。电池它只有2000毫安,那你有钱可以上3000的动力,只要满足20a就可以了。我电脑一般用的是m2.5的肯定没问题,你说更小的肯定有啊。m2螺丝就小,这看你使用情况了改小我感觉是没必要了。至于轴锁用不了短鼻头,他确实比较深,但是他不掉这一点就可以了,你看有多少go2 242改自锁的。磁吸的,我不清楚能不能用短批头,应该是可以的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之前坛友不是说这个停产、没货了吗?

我在多多上找到店铺了,看到有人说锁轴版不好用?孔比较深? ...

好像是五月份他的店铺所有商品就下架了  大概一直到8月多才上架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多少钱啊

简装的磁吸99,自锁109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好像是五月份他的店铺所有商品就下架了  大概一直到8月多才上架

他家代工的也凑合嘛。除了绿林是自己的磨具,其他貌似都是他家

网友F:
前几个月淘宝搜 同鼎 毛都没有,消失了一般。
想找一款打手机电脑屏幕螺丝的,塑料外壳拧爆了太多,扭力能调越小越好,威克士和博世就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前几个月淘宝搜 同鼎 毛都没有,消失了一般。
想找一款打手机电脑屏幕螺丝的,塑料外壳拧爆了太多,扭力能 ...

淘宝没有的,只有PDD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扭力自停吗?之前的电子刹车有保留吧

各自描述的都不一样,反正我的理解是1-5挡到扭力会自动离合打滑,max挡不会打滑,到最大扭矩电机堵转,直接停机,然后会闪红灯报警的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前几个月淘宝搜 同鼎 毛都没有,消失了一般。
想找一款打手机电脑屏幕螺丝的,塑料外壳拧爆了太多,扭力能 ...

威克士去弹簧改扭力一堆视频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威克士去弹簧改扭力一堆视频

威克士卖那么贵,改了没质保不划算。
而且我还想在保内换颗电池呢。之前买威克士的20V手电钻,打批荡竟然钻不了8个洞电池就GG了,这威克士用的电池也太渣了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威克士卖那么贵,改了没质保不划算。
而且我还想在保内换颗电池呢。之前买威克士的20V手电钻,打批荡竟然 ...

无损拆啊,就是一个卡扣,螺丝刀都不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无损拆啊,就是一个卡扣,螺丝刀都不用

对的,这个品类改扭力都是把扭力调节盖拆下来(我本来想拆的可是大力还是下不来),然后去弹簧。

网友:
同鼎的这款确实不错。好像是85入手的吧。忘了 大概不超90。磁吸版的。因为有一个自己改的万克宝的,这个就放在架子上吃灰了。偶尔拿出来把玩一下,充一下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