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华硕B85M PRO GAMER 内存故障灯亮

楼主(2023-10-23):
黄鱼收了一套 E3 1275 V3+ 华硕 的B85m-pro gamer 套板U ,
用了不到半个月, 最近发现开不了机, 内存灯亮, 报警一长2短, 全部的拆除一个个排除,不能解决,
闲置几天,居然又可以开机,  但是当时反复更新 重启都可以
第2天问题依旧, 又闲置2天,居然又可以开机了
又没有高手指点,或者会维修的
老机器,太贵就不想修了

网友:
代换一个一个来,

网友:
cpu 插座的针脚老化

网友A:
重点查一下内存旁边的一个电容,被击穿更换后亮机

网友:
呵呵,,要休息够了才工作二手就是麻烦

网友:
估计主板有点问题了,不会动手就换了吧

网友:
这个不好排查,电容失效或者线路有虚焊

网友:
先清理下CPU背面触点,再反复多安装CPU几次试一下

网友:
可能电容老化了

网友:
金手指可能氧化了橡皮擦擦,或替换一根试试

网友:
不好排查,电容失效或者线路有虚焊

网友:
线路可能有虚焊,从而导致接触不良。

网友:
有个同牌主板,偶尔不亮,重插内存就好,以为那位置跨度大,向下凹,金手指插不到位引起。
后来查这只是一方面原因,主要是24P电源插头和对应座电流大,针什么的发黄了。这不最近换了,电压直线回升到正常。5V的几根线都变色。

楼主:
看来主要还是这个一线品牌不怎么样
还不如我之前的N 线品牌 黑潮BA210
用了十几年依然能够打

网友B:
最好先刷bios,再找下一个问题。技嘉板子这种情况挺常见,华硕的可以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最好先刷bios,再找下一个问题。技嘉板子这种情况挺常见,华硕的可以试试。 ...

是的,我也没有想到,居然是驱动问题,昨天我把驱动降低版本。顺便我也把BIOS 刷了。今天可以正常开机,不知道后期会不会故障依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重点查一下内存旁边的一个电容,被击穿更换后亮机

已经购买,不能下载

网友:
果然是翻车鱼!!哈哈!!

网友:
主板内存、cpu接口排查,供电电容容量排查

网友:
翻车鱼要看个人卖家的东东,专业二手还是少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