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求助,25v锂电充电器想改21v,结果只能降压到22v

楼主(2023-10-23):
矿坛那边买的,6串电池充电器,体积小巧,容易开壳

这边撬开就行了

用料还不错,反正比那个买电钻送的强,5元一个,我买了两个
电感右边的可调电阻能小范围调节输出电压

背面电路也可以,有两个az431,一个358

这个图还行,整体低压部分

我改了上图的R19,并联330k后,电压降到了22.1v,待机功耗0.5瓦左右,一切正常

再改小,继续并联一个1M电阻后,电压降到了21.45v,差不多了,但是待机功耗变成了0.85瓦,绿色指示灯开始暗淡,轻微闪烁

我就想改到21.2v这样,不知道怎么改合适?
因为我外行,想知道其中的变压器线圈?不知道这东西怎么叫,如果减少点绕组,能不能降压?

另外问一下,增加这部分功耗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呢

网友A:
改绕组有点费事.

你加点负载, 如输出正上===>电阻1K~2K--->LED==>输出负.看能不能改到21V,

网友B:
我也想来学习下,开关电源怎么调电压,有大神通俗的教一下吗

网友:
高一点没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改绕组有点费事.

你加点负载, 如输出正上===>电阻1K~2K--->LED==>输出负.看能不能改到21V,   ...

因为总共有2个充电器,另一个暂时不改,但是万一呢

0.2v左右就行,就抽掉两三圈按理说就可以了,只要有可行性就行了,改起来其实不难

网友:
这是改431分压电阻吗,看下是不是要上下两个电阻都要改一下

网友C:
7Q家的东东~~
试一下2楼的方案,降0.2V应该可以。
只是还要改转灯的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因为总共有2个充电器,另一个暂时不改,但是万一呢

0.2v左右就行,就抽掉两三圈按理说就可以了,只要有 ...

没有可行性,开关电源通过调整脉冲占空比调节电压,你改了线圈之后,电路会把你改掉的那一部分纠正过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7Q家的东东~~
试一下2楼的方案,降0.2V应该可以。
只是还要改转灯的

哈哈,对的,就是他的
我先试试,转灯就不会改了,先充电试试转灯能不能凑合用,能也就不用改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没有可行性,开关电源通过调整脉冲占空比调节电压,你改了线圈之后,电路会把你改掉的那一部分纠正过来 ...

好的,长知识了
看来想搞明白,得仔细研究一下开关电源了

网友E:
另一个431估计是转灯用的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另一个431估计是转灯用的吧。

哈哈,我完全不懂
不过341的两脚短路,也是个奇怪的情况,我个外行表示现在是懵的

网友:
341的两脚短路,就是固定2.5V使用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因为总共有2个充电器,另一个暂时不改,但是万一呢

0.2v左右就行,就抽掉两三圈按理说就可以了,只要有 ...

有些变压器低压线圈在里边,外边是很细的高压线圈,不好拆

网友:
还不错的产品

网友F:
把R19换成可调电阻调好需要的电压后再换成固定电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把R19换成可调电阻调好需要的电压后再换成固定电阻

手头电阻还是不够齐全,所以只能并联匹配
但是吧,问题不是电阻,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,待机功耗增大,不正常
还有就是改低了它打嗝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想来学习下,开关电源怎么调电压,有大神通俗的教一下吗

找打开关电源的低压部分,三极管外形的431,或者用料好的用EA1做输出电压基准
一般找它下面两个脚的下端,稍微精密点的电阻,比如4个数字的,精度就高一些,我这个就是典型的
5102电阻就是,改小它就能降压,但是无论升压,降压都是小幅度的,改大了会爆电容,改小了会打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改绕组有点费事.

你加点负载, 如输出正上===>电阻1K~2K--->LED==>输出负.看能不能改到21V,   ...

大佬牛逼!(破音!)
输出加了一个LED,串了4.7k电阻,实测功耗也降了,0.6瓦多点
绿色电源指示灯已经稳定了,不会像以前那样 半死不活的
转灯是20.95v,然后少量继续充电,电池电压21.0v左右,最后功耗稳定在0.7瓦左右,相当于空载
电池电压也会下降到20.95v左右,完美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