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空调铜管弯折时有点变形,打算用管卡修复,大家看可行吗?(管卡已收到,做了些适应性的改动)

楼主(2023-10-23):
今天管卡已收到,考虑到铜管已经弯圆,管卡厚度大约为1.2cm,为了适应铜管的弧度,对管卡做了些适应性调整,大致就是在内孔的半边用锉刀修了个圆弧,大约就是弯圆后铜管的半径,文字不太好描述,大家详见照片吧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空调铜管弯折时有点变形,但没有完全折扁,没有漏氟,能正常工作。强迫症发了,想办法修复,修不好就换铜管。网上找了铜管修复正圆钳子,居然要170大洋,太贵了,就是下面这种钳子

补充内容 (2023-10-31 13:39):
上周六试验过了,由于铝合金管卡材料强度不够,螺丝锁紧后管卡自身变形,没法压紧铜管并修复,不打算折腾了,就这样凑合着用吧。

楼主:
刚刚找了个便宜的替代品,大家看看是否能用?口径和铜管一致,都是12.7mm的。

楼主:
使用时套在变形处,把螺丝锁紧应该能稍微修复一点吧?

网友A:
可以预见两种可能:1. 变形小的铜管,可以修复; 2. 变形较大的铜管,可能内陷,变形更严重

网友B:
买一把最便宜的老虎钳,同直径钻头在中间钻个眼就好了!
即便你买了钳也只能修复轻微变形,那种直接瘪进去一块的是无法恢复的,最省的办法是割掉一段焊接,没有焊枪就买一个直接,但这是一个大工程,如果是变频机换了管还要抽真空,配套工具太多了。

最好的办法是不去管它!

网友:
强迫症害人 摆脱强迫症 拥抱幸福

网友:
用防风打火机或者小喷枪(5块钱一个)堆焊锡上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预见两种可能:1. 变形小的铜管,可以修复; 2. 变形较大的铜管,可能内陷,变形更严重 ...

有道理,还得看变形处的管壁是外凸的还是内凹的,外凸的应该能修复,内凹的大概率会更严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买一把最便宜的老虎钳,同直径钻头在中间钻个眼就好了!
即便你买了钳也只能修复轻微变形,那种直接瘪进去 ...

兄台,这个管卡才7块钱,还不用自己加工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兄台,这个管卡才7块钱,还不用自己加工。

新铜管还好,最怕旧铜管压压就漏了,不但滋一手冷冻油,还费钱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新铜管还好,最怕旧铜管压压就漏了,不但滋一手冷冻油,还费钱!

折弯的时候外面缠了2.5平方电线,所以变形并不大,所以想抢救一下,没想着能完全复原,稍微修复下就好。

网友:
估计不好修复,很多时候并不会朝你想的那样恢复,而是一压还多一面变形

网友:
钣金工呢?空管本来就不可以大角度弯,弯的时候得特别注意弯曲半径。既然弯瘪了,想里面不衬东西直接外面压圆概率不大。尤其是空调管,涉及的因素比较多,还是让它就这样吧。

网友:
有个思路,大家看一下是否可行,就是在凹陷处用烙铁焊一个比较粗的线,然后再拉这个线,把凹陷位拉出不就好了。类似汽修钣金的工艺。

网友:
海尔定频机用了10年,都没坏,装修换的时候才发现和楼主说的一样,所以说只要正常使用就好

网友:
变形不大空调只要能正常使用就不管它,想管它的话最好用割刀割开,重新扩管焊接!一般都是弯管时弧度太小造成的

网友:
170不如直接买铜管了

楼主:
管卡已收到并改好,期待周末的修复效果。

网友:
最好是不用管它,正常用就好了

网友:
我上次没经验也弯瘪了,拉直后没漏就没处理继续用。用了三年目前制冷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