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手机械硬盘坏道扫描,怎样才算过关?

楼主(2023-10-23):
移动硬盘盒+硬盘,接笔记本电脑usb3口,用diskgenius测的,

测试结果如下,这结果就算过关了么?

还是有必要在用mhdd测一遍?
各位买到二手盘后,如何扫盘的

网友:
我要求不高,慢扫全绿就OK了。

网友:
一定是慢扫
快扫没用的

网友A:
mhdd测一遍,没有坏道、褐块、红块,少量绿块也算合格的

网友:
机械硬盘扫前面50G+后面20G就差不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hdd测一遍,没有坏道、褐块、红块,少量绿块也算合格的

你这么扫的话二手硬盘都不用卖了

网友B:
其实真要扫的话是要完全读写一遍才行,光读是没用的,我曾经MHDD扫了两遍的盘卖出去以后人家用一下就出坏道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其实真要扫的话是要完全读写一遍才行,光读是没用的,我曾经MHDD扫了两遍的盘卖出去以后人家用一下就出坏道 ...

只能怪自己倒霉咯

网友:
不要接移动硬盘盒测,不准的。直接接主机上的硬盘接口测。坏道只要出现一两个,就要勤做备份了,头尾还好,可以屏蔽不用,中间的,零散的就不值得用了。尤其是一些io出错,卡顿的。就该换盘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只能怪自己倒霉咯

那是啊,卖东西嘛,我都是直接退款不退货的,所以现在不卖盘了,实在心累

网友:
我买二手硬盘一般要求卖家smart信息无异常,慢扫无坏块。买回来后一般用hdtune、Victoria检测一下

网友:
一般满扫一遍,全绿就ok了

网友:
慢扫一边一定要慢扫,保存运输一定要注意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那是啊,卖东西嘛,我都是直接退款不退货的,所以现在不卖盘了,实在心累 ...

主要是怕快递出问题,如果不是职业卖硬盘,包装很难保证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主要是怕快递出问题,如果不是职业卖硬盘,包装很难保证。

就是因为快递,包装换了无数种,连2毫米的珍珠棉都试过,还发的顺丰,估计全网就我一家这么干的了,成本巨高,照样坏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就是因为快递,包装换了无数种,连2毫米的珍珠棉都试过,还发的顺丰,估计全网就我一家这么干的了,成本 ...

所以我一般不卖二手电子产品,就怕快递暴力,到时候扯皮。我之前买二手硬盘是包在软泡沫里寄过来的,快递有半个鞋盒那么大,硬盘上下左右都有3,4cm的泡沫,确切说是软泡沫里面挖了一块把硬盘塞进去,当然人家是专业做二手硬盘的,业余条件用这种包装不可能,因为一小块是不卖的,不可能为卖个硬盘去买一大块包装回来成本太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所以我一般不卖二手电子产品,就怕快递暴力,到时候扯皮。我之前买二手硬盘是包在软泡沫里寄过来的,快递 ...

说错了,是2CM的珍珠棉,专门买的,一个包装2块钱,被快递折腾的死去活来,MHDD测两遍还是会出问题。现在我也不卖二手了,再说现在电子产品太便宜了,没啥好卖的了,很多老的东西想送都懒得送,怕浪费人家邮费

网友(2023-11-22):
进了一个硬盘,还在测试中,看看大家好办法

网友:
扫一遍,再urt跑一圈检验数据,没事就应该没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