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xio] 京东京造麒麟,刚满一年就挂,求助

楼主(2023-10-23):
盘现在不能删除文件,也不能分区和格式化,在PE进行了操作后,再重启数据还是一样的在。有什么办法能删除数据吗,只要删除数据了就走售后给狗东了。
谢谢大家

网友A:
写保护了吧可能  我一般这样是直接短接ROM

网友:
售后直接换!!!!!!!

网友:
好多盘掉固件就是这个德行

网友B:
写保护只能刷盘,要刷盘就得拆壳,拆壳就没质保,死循环。不是什么敏感材料的话就直接走售后,盘回厂没人看内容的,都是直接刷。

网友:
直接售后,如果资料重要不能外泄那就只能留着重新开卡或者拆颗粒

网友:
写保护呗,不知道能不能重新开卡

网友:
感觉京造的东西就是乐色产品

网友C:
售后就好了,就是数据没办法了

网友:
flash id工具看看主控型号,找对应的开卡工具,点击开始,然后拔掉就行了

网友:
直接售后换新好了哇。。

网友:
你想删除数据不太现实了

网友:
直接售后就行。

网友:
全系列京造清零 可私信

网友D:
M2接口还是带壳的SATA接口?M2接口掀起一点标贴看什么主控,找量产工具。

楼主(2024-01-08):
引用 网友A:
写保护了吧可能  我一般这样是直接短接ROM

谢谢,确实是写保护了。找到工具,已经走售后了。现在没有同款,退了全款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写保护只能刷盘,要刷盘就得拆壳,拆壳就没质保,死循环。不是什么敏感材料的话就直接走售后,盘回厂没人看 ...

谢谢,确实是写保护了。找到工具,已经走售后了。现在没有同款,退了全款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售后就好了,就是数据没办法了

已经走售后了。数据还好,有备份。找到工具抹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M2接口还是带壳的SATA接口?M2接口掀起一点标贴看什么主控,找量产工具。

谢谢,找到工具搞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