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威刚SM2262EN上2TB intel 04t B17a改电压和跳线

楼主(2023-10-23):
这板子是威刚SX8200固态的板子,支持DDR4缓存,默认vccq1.8v。

改vccq电压为1.2v:

把RA和RB电阻的阻值换为一致,比如 51K 47K 等。

去掉背后这两个电阻,不去掉会出现电压正常,但是不认主控(群里大佬 ”太白“ 说,这是1.2v识别电阻)

然后就是开卡,设置好缓存和容量,一次通过。

来个大家熟悉跑分环节,性能也挺不错。

网友A:
1.8改1.2有啥好处吗?

网友:
羡慕啊,搞不到好颗粒

网友:
这个板子不错,速度也不错

网友B:
这个发热量怎么样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.8改1.2有啥好处吗?

那是厂家设置的dog

网友:
改了热不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8改1.2有啥好处吗?

高频跳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发热量怎么样?

2262en,肯定是要贴散热片的

网友:
收藏了收藏了,估计实践不了,找不到好颗粒

网友C:
楼主这盘是降频率了吗,顺序读取速度没上3000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这盘是降频率了吗,顺序读取速度没上3000

频率为固件默认,没有拉到最高,因为,这个速度我觉得已经够用了,再拉高也就跑分好看点,对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.8改1.2有啥好处吗?

原则上说,低电压是高频的必要条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