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我没能力把奇经八脉没有打通:维修惠普笔记本电池不成功

楼主(2023-10-23):
一个老笔记本,惠普NC4400,电池不行了,用来做个实验。

小心翼翼的打开

看到三组电池

其中一组明显外观就看出来坏了,两个热敏老惠普做得还是不错

测量结果也证明判断正确,细心画出三组电池的连接图

在不断电池的情况下

外接一组电池进来,代替坏的电池组。

测量三组串连电压正常

但是,电池的自测依然不亮,电路板没有正常工作,奇经八脉依然没打通,宣告失败!

再细看这块小板子,这些一群集成电路,

上面这一群集成电路就是奇经八脉吧,还有什么办法?让电池它可以正常工作起来!

请赐教,谢谢!

网友:
早期的笔记本电池,都有私码会锁芯片,在换电芯前一直保持电池芯片的带电状态,一旦掉电后,就无法再用了

网友:
我有一台Thinkpad,放了几年没有充电,完全没电了。然后电池不能充电。跟你一样小心翼翼打开,给各个电池充满电。结果也是一场空

网友:
楼上应该是正解,你这个电池,很可能是坏掉之后,长期掉电,芯片直接给你锁死了。

网友:
没这技术就不用费心思了,换

网友A:
太晚了,坏电池电压太低,与断电一样锁死了。马宝家找找有没有相应芯片卖,有就换一个。

网友:
厂家锁电池的行为非常讨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太晚了,坏电池电压太低,与断电一样锁死了。马宝家找找有没有相应芯片卖,有就换一个。 ...

请教:这一群中是换哪一个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教:这一群中是换哪一个呢?

我没换过,不知道,给卖此类芯片的卖家看,他们会告诉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没换过,不知道,给卖此类芯片的卖家看,他们会告诉你。

好的,谢谢啦!!!!!!!!!!

网友:
应该是拆壳之前就已经锁了吧。

网友B:
最后一张图那2张贴着芯片的是什么型号?还有那个7A的保险是好的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最后一张图那2张贴着芯片的是什么型号?还有那个7A的保险是好的吗

谢谢,贴着贴纸的芯片只能够看到贴纸写的:5082781F和500.34456F芯片  没有揭开贴纸。

写7A  SF的不是保险,测量是个三极管欧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,贴着贴纸的芯片只能够看到贴纸写的:5082781F和500.34456F芯片  没有揭开贴纸。

写7A  SF的不是保 ...

7A SF 我可以100%确定是一个保险和一个电阻的组合,你可以撬开上面那个塑料盖子就知道了,还有你不撕开贴纸告诉人家芯片准确的型号,谁能帮助呀

这样连接起来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7A SF 我可以100%确定是一个保险和一个电阻的组合,你可以撬开上面那个塑料盖子就知道了,还有你不撕开贴 ...

我再去测量一下,谢谢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7A SF 我可以100%确定是一个保险和一个电阻的组合,你可以撬开上面那个塑料盖子就知道了,还有你不撕开贴 ...

您说得对!的确是个保险!上面两端是0欧姆

主要是板子带电,怕烧表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您说得对!的确是个保险!上面两端是0欧姆

主要是板子带电,怕烧表。

那你需要确定那2颗芯片的型号,从而确定方案才能拯救这块电池

网友:
破解需要保险丝没有熔断。拆芯片下来刷程序。换芯片没程序也是废物。
5年以前咨询过商家,一套解锁设备800块。我嫌贵,直接买了笔记本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你需要确定那2颗芯片的型号,从而确定方案才能拯救这块电池

费老大劲,算是拍清楚了,这两个小芯片。bq2034DBT和bq29312Ph
不过,估计也没戏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费老大劲,算是拍清楚了,这两个小芯片。bq2034DBT和bq29312Ph
不过,估计也没戏!
...

关键在这个BQ2034这里,我先确认下电池的状态,是不是电芯中间有几节没电了?剩下的几节还有电量?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把所有的电芯和电路板断开,注意断开的顺序,必须要从高电压正极开始切断,然后按照电压降从高到低一次卸载,最后断开总负极,断开电路后检查保险丝及电路板。
若全部没有问题后,重新上电芯,上电的顺序是由低到高,随着电压逐级升高,另外新的电芯必须要保证是全新的,切不可拿一些用过的电芯(虽然是好的),即要保证所有的电芯一致性。
上电完成后其输出(指的是电池接口不是18650正极),可能不会有输出,你需要加载一个正电压,即激活操作,举个栗子来说,4节18650电芯那么总电压应该是16.8v,那么你加载的电压是16.9-17.2v,切不可过低也不可过高。这样后再测试电池接口是否有电压输出,若有了说明你完成了80%,若还是不行那么失败了。
接着说你80%成功以后,当你放入笔记本右下角还是提示电池不健康或者电池显示是0%。。。。。。
那么你需要将电池完全一次放电,用笔记本放电,完成放电后再重新充电,这里我指的完全放电指的是一次不间断的放电过程,中间你若断开了,那么你就失败了。

细节细节细节,重要的事情说3便,细节决定成败。一步错全部借宿,祝好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