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另类] 关于diy激光雕刻机,有两种激光源.

楼主(2023-10-23):
一种是激光投影仪配件,几十瓦左右功率,二是断光线的激光泵浦,通信行业用的激光源,发热低,效率高。突然想到光猫里也有激光源,废旧光猫也有激光发生模块,能不能用来diy激光切纸?

网友:
光猫那个功率太小了,光盘刻录机里面可以拿来玩玩,只读光驱的也不行

网友:
用激光雕刻机割纸,除了考虑激光头功率,还要考虑波长和聚焦。同样功率不同波长的激光表现差别很大。聚焦也非常关键,除非功率特别大,否则很难完成切割。光猫的激光器功率太小,割纸肯定没戏。激光投影仪的激光头功率肯定够,行不行就看聚焦组件是否合适了。BTW,激光雕刻机专用的激光头,也要调好焦虑才能正常使用。

网友:
要大功率的

网友:
玩这个戴好护目镜

网友:
关键是光功率够不够,不然一切都免谈。

网友:
看某鱼上有不少半导体激光在卖, 价格也不错, 但聚焦是个问题, 还有供电散热. 光驱光猫就别想了,那功率太小.

即使标称10W的激光用来雕刻,那速度都让人受不了(当然可能虚标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