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给充电器加个type c 座

楼主(2023-10-23):
m 口不太方便,现在手上没几条好用的线了,都是短线不方便充电,所以改成 c 口的,方便充电

网友A:
加个typec座确实方便多了。

网友B:
不支持快充的,随便搞

网友C:
可惜不能直接换母口。我看过,不知道怎么下手

网友D:
我家里有一个原生c口的,支持pd20v输入

网友E:
双口输入可选
这个不起眼的充电器,还能识别磷酸铁锂?
不可貌相~~

网友F:
多口输入支持了

网友G:
两个口都支持,不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加个typec座确实方便多了。

c 口线很多,m口线好几条都是短的,不方便,并且 c 口线应该会流行很长一段时间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支持快充的,随便搞

18650支持快充的很贵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惜不能直接换母口。我看过,不知道怎么下手

是的,那位置太挤了,电容跟电感太近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家里有一个原生c口的,支持pd20v输入

很贵买的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双口输入可选
这个不起眼的充电器,还能识别磷酸铁锂?
不可貌相~~ ...

要按切换,1.5v的就不用按,能识别,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多口输入支持了

对的,现在充电方便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c口是趋势

前几年手上还没有 c 口的设备跟 c 口线,现在变成没几条 m 口线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两个口都支持,不错

方便改的,都改 c 口了,不方便改的,还在想办法

网友:
有空间还是改了方便些。

网友:
这一点点的方便性,增加了生活的一丝丝幸福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