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音] 大屏电视替代显示器的最好方案。

楼主(2023-10-23):
大屏电视的价格和同尺寸的显示器价格相差数倍,对于大多数对显示器要求只有尺寸和分辨率的要求,就这方面液晶电视完全满足要求。什么高刷,延迟都是扯淡。和这个差价比,根本相当于没有。
电视比起显示器差的地方有两个,一是多了一套垃圾软件很多的案卓系统,不能刷机,定制安装软件或系统,开机比显示器慢,如果系统干净倒还好,也不是不能忍,所以说,有那些大屏电视性价比高,系统干净?像windows一样干净的电视?

网友:
我前些日子想买大屏幕显示器咨询过大家,但最后不了了之。二手店买了32的显示器,价格很便宜。同时他那些24、27的很贵,问他,说是那些是4K、8K之类的,这台是早期的清晰度多少(我忘记他怎么说的了)

接上主机。挺好用的。接到电视盒上,不仔细看可能感受不到,效果真的比电视好。可惜不能播放声音。

把主机接到电视上(去年买的,长虹,也不知道具体参数,55寸的),发现根本不行,播放个视频还行,可是文字处理根本看不清楚,晃眼。
可能我的电视质量差一些,可是感觉电视和电脑显示器根本不是一回事

网友A:
信号处理模式都不一样,显示器是rgb3个通道独立处理,另外加同步信号等,面板也是完全点对点。电视机是色差模式,颜色和亮度分开处理合成,面板很难点对点显示,层次过渡也很不好,做了许多处理,不平衡。显示器的亮度控制是控制背光,电视机的亮度是改变图像,背光也单独的背光控制,有一些机不方便控制,你看看图片和文本效果对比就知道差距了。电视机没有专门的rgb——pc模式的话做显示器用效果惨不忍睹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信号处理模式都不一样,显示器是rgb3个通道独立处理,另外加同步信号等,面板也是完全点对点。电视机是色差 ...

没错,你还仔细跟他说原理 ,我都只想跟他说一句显示器可以替代电视,声音好解决,电视即使替代显示器也是惨不忍睹,延迟拖尾简直没法看,说的多高刷新率在电脑画面下一眼假。

网友:
现在手机已经把电视干掉了

网友:
刷个短视频还可以

上网文字处理就不行了
更别说photoshop和EF了
游戏更没戏

网友:
我的长虹是N年前的了,当时第一代启客49Q1R,接电脑4K分辨率效果是相当的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错,你还仔细跟他说原理 ,我都只想跟他说一句显示器可以替代电视,声音好解决,电视即使替代显示器也 ...

以前用电脑接电视,明显感觉有延迟,打游戏几乎没法打了

网友:
可以是可以。玩游戏看电影可以。但是用来工作的话太大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液晶电视机在显示 动态 的图像时 效果比较好,液晶显示器在显示 静态 的图像时 效果比较好,不过很多人区分不出来。

网友:
我一直用一台22寸的液晶电视作显示器,很多年了,一般使用好象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信号处理模式都不一样,显示器是rgb3个通道独立处理,另外加同步信号等,面板也是完全点对点。电视机是色差 ...

说的很好,不错的

网友:
够呛,看看电视那么便宜,显示器那么贵,就知道不是一种东西了,侧重点不同,只能说电视当显示器看看视频可以,干别的体验就不行了

网友:
不行不行,电视看久了眼睛都是花的。

网友:
前段时间我的显示器坏,返回给京东维修的时候,我用家里的40寸电视机(1080P),但是效果真很不好(显示的颗粒效果很明显),眼睛也感觉很不舒服。
后来我换了一个1600*900的显示器用,眼睛感觉好了很多。
真的,显示器可以用来看视频,但是电视机真的无法用来做电脑的显示器。

网友:
电视是电视,显示器是显示器,技术差别太大了

网友:
看视频可以,看文字费劲

网友:
我的SONY是N年前的了, 接电脑分辨率
效果是相当的好。

网友(2024-07-04):
老电视可能差点,需要设置的!

网友:
电视机适合远距离观看,显示器适合近距离看   没法代替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