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遥控灯板疑问,是横流还是和恒压

楼主(2023-10-23):
万能的论坛啊,看上一款遥控灯主板价格2.5元,就是不懂能不能改造家里面的灯具,大神看下主板是横流还是恒压?图片说的六串灯,不是常用的灯具里面的吧,我测了一般灯具70多伏

楼主:
还有这种调光是pptm吧,那会不会闪烁呢伤眼睛

网友:
灯具内的灯板什么电压的都有,从几十v到200多v,看设计的

网友:
遥控灯主板价格2.5元真便宜啊。一般是横流吧?

网友:
肯定不是横流,因为有错字

网友:
建议搞简单的,亮和关闭,上档次的搞带调光的,日常降低亮度用,七七八八这些东西你只是认为不错,日常根本没用。

网友:
串联灯珠,一定是恒流。并联灯珠,一定是恒压。

网友:
这个是给24V恒压灯带用的看那MOS封装也就最大2A。也就是长期点亮30W左右的24V灯带(灯条).我个人认为是装饰用的。。。不适合主照明。。。

如果是家里面用来照明的,也有9.9元 300mA恒流带遥控器的调色驱动控制器(外壳是透明的)12-24W*2。。。不过如果原来是控制器分体的灯板可以用。别的光源,就买一套吧,遥控控制器+灯板。。

网友:
恒流的比较多,看看频闪情况如何

网友:
这个肯定不是自适应通用的,要看支持的电压

网友:
灯条供电一般都是恒流

网友:
价格美丽,折件都值

网友:
输出有电阻,盲猜就是通过这电阻调整电流大小的,既不恒压,也不恒流

网友:
最高18v像隔离电源方案,有RGB等适合装饰灯具,具体要用负载电阻测试,才能知道恒流,恒压,恒功率等。30伏以上灯板有阻容,线性方案,非隔离降压。

网友:
这遥控板就是一个遥控接收,驱动几个开关管控制灯的通断

网友:
这么便宜的吗

网友:
led还是恒流的多,不闪烁,亮度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