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电] 视频采集卡好用吗

楼主(2023-10-23):
想拿笔记本屏幕做显示器。价位低点就行。

网友:
明显的延迟。。。看视频可能可以。。。
几十块有带dvi接口古董宽屏显示器

网友:
笔记本屏幕做显示器,不如显示器方便,,

本本可以扩展视频采集卡?

网友:
这个得买驱动板和外壳

网友:
直接买个解码板带显示屏也不错

网友:
最好别经过WINDOWS,用驱动板直接带屏幕,

楼主:
家里笔记本多是好的啊。。

网友:
USB   --> HDMI 2D显卡
HDMI --> USB   采集
这两个是一套,功能上没什么问题,实际上没有录像需求就直接wifi投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