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复杂设备的控制电路板维修方法,各位师傅有什么心得体会呢?

楼主(2023-10-23):
有的设备好多电路板在一起,各种问题,间歇性的,自检不过的,狗哥功能失效的。。。
上面有大量逻辑门芯片,运放类,比较器类,DA转换等等。。。外观良好,让人无从下手。。。
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。

各位师傅有什么心得体会呢?

网友:
先确定那个板有问题,,再确定那个元器件有问题

网友:
最好修的是电源故障不工作,最不好修的是间歇性问题,

网友:
最不好修的是间歇性问题

网友:
我也有一问,,春节那阵城阳电工的电灯泡爆炸搞定了吗 ??

网友:
先换扳呗,坏板下来各处量与好板对比,也可好板与坏板元器件逐步对掉(这种方法往往最后以两块坏板为结局

网友:
先修电源,如果是微电脑控制的查四要素!各种传感器当然要查的!

网友:
控制电路电源的问题多,后面的都是低压,一般不容易坏

网友:
高电压大电流的电路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如果有同类的设备,代换法是最好的。修设备必须知道每块板子的功能,然后才能对症下药,间歇性问题大多是电源部分电容失效,有条件用电子负载仪、示波器看波形。多修修也能知道常见的故障,还有多搜索别人的检修视频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