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拆个3灯手电 驱动坏了 中间芯片发热 不知是个啥芯片

楼主(2023-10-23):
芯片丝印ltcxs  e3 是个啥?3个led难道是串联  升压恒流ic?

网友:
看做工,值得修哦。

网友:
做工不错,好好修修!

网友:
质量不错   修一下  发挥余热

网友:
做工不错,好好修修!换驱动

网友A:
不会修又得到垃圾堆了

网友:
不像升压芯片,没看见升压电感,可以先测一下灯珠接线的电压判断。

网友B:
用的什么电池

网友:
上松香大法

网友:
必须修。要不都浪费了

网友C:
测试下灯珠导通电压,9v是3颗串联。

网友:
芯片型号应该是 LTC1871

网友:
做工不错,值得修

网友:
反光灯罩差了一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会修又得到垃圾堆了

修好了 只是两个mos 短路,从废电脑主板上拆了两个参数差不多的替换 。中间芯片发烫是被这俩mos带的 居然没烧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的什么电池

18650  修好了 只是两个mos 短路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测试下灯珠导通电压,9v是3颗串联。

是串联  修好了  两个mos短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