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没外壳的转接卡,不知道是串口转RS232还是RS485

楼主(2023-10-23):
今天翻出来一个没有外壳的转接卡,不知道是串口转232还是485,哪个大神认识,告诉一下,下面是图片

3个芯片

网友:
应该是485的。

网友:
看芯片应该是串口转485

网友:
芯片丝印不太清楚应该是485

网友:
这个转485的不错,应该是串口取电的,不用外接电源了

楼主:
看了芯片有一个是sp485ee,应该是转485协议

网友:
这个是232转485

网友:
做工不错的485

网友:
串口本来就是232的,只能是转485

网友:
看芯片是SP485EE,应该是串口转485的

网友A:
串口转485的应该用的地方不多了吧,监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串口转485的应该用的地方不多了吧,监控?

准备破解锂电池保护板

网友:
明显是转485的

网友:
485的,485差分信号2线,232串行通讯3线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准备破解锂电池保护板

这样啊,不如直接上485转USB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