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] 大量废弃主板上的芯片拆下测量好坏?

楼主(2023-10-23):
很多废弃主板上的逻辑门,运放,比较器,DA转换等芯片,,,,,

扔掉很可惜,现在行情贵,能否废物再利用?

拆下如何用简单有效的方法判断好坏?

网友:
如果是DIP的可以用插座,SOP的比较麻烦。不过现在DIP很少见了

网友:
我就是这么干的,芯片的不知道咋测,但是普通元件没事拆下来玩玩

网友:
这个没法简单判断

网友:
好像显波器可以做到

网友:
大量废弃主板上的芯片拆下后,怎样测量好坏?

网友:
小芯片便宜拆机可靠性也不行了,品牌的大功率管,主芯片才有点搞头

网友:
现在通用芯片的价格都极低,旧机拆下的芯片不经检测你能放心使用吗?不同芯片的检测项目和要求是不同的,那么多参数你能测完整?检测成本太高了。
自己用的话,则当他是好的,一般没坏的。其实买新的确实很便宜。所以现在基本上没人拆了。

网友:
品牌的大功率管,主芯片才有点搞头

网友:
我公司也有好多旧坏主板

网友:
特殊的芯片才有人要,,看他们都是直接四面切下pcb板,不动上面的芯片

网友:
拆卸,清理,检测,又不是大量的,所以这些花费也高

网友:
散新或翻新的IC一般都是这么来的,

网友:
价值高拆下来挂闲鱼

网友:
管脚多的芯片现在都切板,不会单独出售芯片的。。第一避免管脚受伤,第二好坏的判断以及拆焊损坏留给客户。

网友:
需要才拆,认识的才拆,否则就留在板子上

网友:
俄罗斯急需这些个玩意,建议联系下倒爷换点大香肠
直接剪下来,带着PCB 装箱打包一起卖给他们。去找个在俄罗斯留学的大学生。叫他给你去相关论坛发点广告。把你有的芯片型号。数量都发上去。看他愿意用啥东西给你换。换大列巴面包,换大香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