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防] 捡的大华网络摄像头DIY

楼主(2023-10-23):
很久前捡的2个大华有线网络摄像头,一直不知道怎么用,X包撸个小防水盒DIY个网络监控,乐橙云远程可以看看家里情况还行。
装了三颗红外LED和一颗光敏电阻
704防水胶安排上

百兆网口4根线,正负极2根线,一根8芯网线捅进防水盒,供电/网络都够用了。

网友A:
防水盒不错,链接发下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防水盒不错,链接发下,谢谢

X包上多的是,最小号没啥用处,用红包花了几分钱撸了两个

网友:
手工做的不错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X包上多的是,最小号没啥用处,用红包花了几分钱撸了两个

我知道有很多家,但塑料材质不喜欢啊,所以还清链接发下,谢谢。

网友B:
不错,还能用上

网友:
这东西还能通过乐橙去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知道有很多家,但塑料材质不喜欢啊,所以还清链接发下,谢谢。

塑料材质能用模具批量生产,低熔点合金也可以模具,强度不一定有塑料好,铝合金工艺复杂,后期需要数控加工。楼主摄像头镜头粘死不能换,应该弄1个接口框架。

网友:
外表都是次要的,能找到协议进行连接才是本事啊

网友:
乐橙云远程可以看看

网友:
思路和动手能力要点赞。

网友:
好大的摄像头啊

网友:
手艺不错  佩服

网友:
楼主好手艺,真是物尽其用。

网友:
手工不错,顶一下

网友C:
小心直播了自己不知道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小心直播了自己不知道

没事,放门口没啥隐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错,还能用上

大华乐橙云平台可以免费远程,没有平台这种摄像头就是电子垃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