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请问怎么复制ic卡

楼主(2023-10-23):
我有一个电动车,带一张ic小卡,可以刷卡打开电动车。我的手机已经弄好了,然后买了一个ic卡,用手机安装的软件,可是无法成功,请教大家是哪里的问题?

楼主:
蓝色的卡是用来复制的,下面是卡的信息。就是不成功!

网友:
写卡需要专门的机器,低端的,闲鱼要50到100元这样
劝你别搞,直接找个家附近能配ic卡的地方,十块,或者二十块吧,让他给你复制下就行了,你也省心

还有就是,ic卡也分很多种,最便宜的是一次性的,只能写入一次
可以多次写入的那种卡,不贵,但是运费肯定比卡贵,酱油贵过鸡

网友:
像门禁卡一样,读取卡号的,用到0扇区。
要用CUID 卡来复制,复制全部16个扇区。

网友:
买的是什么类型的IC复制卡?手机要用CUID卡写,UID卡只能写卡设备才能写.

楼主:
好的,谢谢大家

网友:
这个要刷卡砖家来解(破)答(解)

网友:
有的读不出来吧?

网友:
不懂,好象是有的不能复制

网友:
不是所以的卡都可以复制的

网友A:
你这个应该是id卡,默认不改写0扇区,你强制修改0扇区,写完后读出来,比较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应该是id卡,默认不改写0扇区,你强制修改0扇区,写完后读出来,比较一下。 ...

应该是ic卡,因为手机读不出来id卡

楼主:
应该是加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