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卓] 红米NOTE10PRO手机,没有 ”volte高清通话”选项,查看这个选项的方法

楼主(2023-10-23):
如题,听说现在武汉电信在关闭2G信号, 手机本来是4G信号,但打电话一下就掉成2G信号,结果直接电话就没有信号了,

上网问别人, 别人说, 这种情况的话,要打开手机设置中的 ”volte高清通话选项“, 这样的话,打电话时,手机就不会掉成2G信号,也就不会没有信号了。

老手机是华为畅享7S手机, 这款手机中 有”volte高清通话”选项,  点击打开后,手机打电话时就不会为成2G信号,也就没有没有信号了。
另一款手机是  红米NOTE10PRO 手机, 这款手机中  没有 ”volte高清通话”选项
上网搜  “红米note10pro没有高清通话设置 ”,  看到一个贴子,https://zhidao.baidu.com/question/504615376001194124.html   百度知道    “为什么红米note10pro的移动卡设置上没有VOLTE功能怎么办?”

应移动、联通、电信三大运营商要求,小米手机从MIUI12.5开始,在设置中都取消了“启用VoLTE高清通话”开关选项,系统默认是开启的。
如果有关闭需求,可以输入暗码 *#*#86583#*#* 调出,位置路径:设置-双卡与移动网络-SIM卡信息-启用VoLTE高清通话。 但是不建议关闭,关闭可能会造成无信号或无法拨打接听电话等通信问题。

还有一款手机是 红米9A,  MIUI版本为12.0.5,在 设置→双卡与移动网络→ 点击 SIM卡 名称(例中国电信)→ 可以看到  “启用VOLTE高清通话”  选项,点亮选中,即开通这项功能。

网友:
一看就是ID机不敢升系统,还停留在MIUI12.5的出厂系统,我侄子的红米note10Pro 已经自动升MIUI14了,默认就自动启用VoLTE,而且他还是双电信卡,状态栏有HD标志就是启用了volte,*#*#4636#*#*看sim信息里面有 已配置VOLTE的开关,直接打开就行,不然就是SIM是老白卡,去营业厅免费换个新三合一卡也会自动配置volte

网友:
红米9 MIUI12.0.4 插两个电信卡 两张卡都是4g信号 什么都不用调

网友:
老机子惨咯,我的红米4、华为都用不成了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419708-1-1.html

网友:
电信是还存在2G通话的。但3G关闭了,4G有老手机不支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