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银灿] is903电感问题

楼主(2023-10-23):
is903电感用多大的合适?还是越大越好。
看好多原理图或者成品板子上都是用2.2uh或者4.7uh的电感,但是这两种电感搭配某些颗粒会经常传输文件经常掉盘,特别是100系主板的原生USB。

以我经常用的9ddl为例,b150主板
4.7uh:双贴128g和单贴64g在接近满盘的情况下再写入数据就会掉盘。插前置USB均会掉盘
6.8uh:双贴128g在接近满盘的情况下再写入数据就会掉盘,单贴64g正常。插前置USB均会掉盘
15uh:双贴和单贴均正常。插前置USB也不会掉盘但是速度会偶尔波动一下

这个电感是lc滤波电路的滤波电感,根据我的理解加大电感量应该是利大于弊,这个15uh的满载电流也有0.8a左右,不知道电感加到15uh有没有潜在的隐患

网友:
我都是找m2硬盘料板上扣个大小合适的直接贴上就用了…感觉挺稳

网友:
牛逼居然能用到15uh去,我还是怕冒烟。电感我是真不敢乱用了,之前有个创见的硬盘,电感外壳破了点皮,强迫症就想换个外观完好,的结果换上去   烫的一逼  把我手差点烫熟

网友:
电感越小纹波越不稳,ESR越小,电流越大

网友:
我有三星企业极SSD的主板,还有企业级2.5寸机械盘主板若干,上面的有你所说的大电感吗

网友:
前置本身供电基本不稳定的,400多块的机箱前置口也是一般般,都是插后面,好几个903没试过掉盘!

网友A:
按照LDO给出的参数,宜为2.2UH

网友:
掉盘是否为供电所致?电感参数对供电的影响如何?这些都要考虑。

网友:
想问一下电感在哪

网友(2023-11-23):
引用 网友A:
按照LDO给出的参数,宜为2.2UH

不行 掉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