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试用钻头研磨机

楼主(2023-10-23):
一台傻瓜式磨钻头的机器,解决了手残磨不好钻头

范围3mm到20mm

拿一根要磨的钻头

磨一边的样子

最终磨好的样子

网友:
好家伙,上重型武器了啊

网友:
我们这有一个好多年了 还没用过一次

网友A:
这不便宜不,这里面的金刚砂轮耐用不?

网友:
看这个配置应该是上千元了

网友:
这个不是普通玩家玩的。

网友:
这个一般人用处不大,就那么几根钻头。

网友:
重型武器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不便宜不,这里面的金刚砂轮耐用不?

3-13大概在900左右。
3-20就比较贵。
砂轮磨了大概40个钻头,没见磨损

网友:
这东西得好几十块钱吧?

网友B:
后R角没磨好

网友:
有点牛逼,我手残也磨不好,磨出来不好用

网友:
这家伙一个能买多少钻头啊!

网友:
钻头重焕新生了

网友C:
这个就大规模生产力环境下能回本,不然这一台机器的钱直接买钻头,都能用到下辈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就大规模生产力环境下能回本,不然这一台机器的钱直接买钻头,都能用到下辈子 ...

差的钻头没钻几个就钝了,好钻头不便宜啊,不会磨只能当做一次性用。算下来钻头成本也是挺大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后R角没磨好

后角还不会调,不过这样也能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后角还不会调,不过这样也能用

是不是要转着钻头磨呢?

网友:
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了。如果是买的品牌的钻头,而且质量很好,适合买个机器来磨。像我这样,都是1-5块钱一根的钻头,也就没啥磨的必要了。买机器的钱可以买到一辈子用得钻头了。

网友:
这得干多大的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