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] iPhone XR不充电不开机-特殊案例的维修

楼主(2023-10-24):
深圳美女寄修的XR,修了几年的手机,此手机不充电是比较“特殊”的一个案例,下面一一记录下:

收到后充电测试确实几乎没有电流(实际上应该有几十mA,此电流表显示不出来,0.1A以上才能显示)

拆机后把屏幕拆下准备上电测试下情况,结果发现插充电器有正常电流了,神奇了,最后检测为听筒排线引起不充电(下图是未装听筒排线时

拆下屏幕上的听筒排线,测试发现有短路了

看看图纸是PP3V0,给几个sensor ic供电的

买回原装的听筒排线组件

坏的听筒排上手术台,看起来好奇怪,怎么泛光IC是歪的??

先把泛光IC拆下,准备焊新的排线上

焊好后的样子,比较下前面的图,是不是前面的是歪的,且左右位置也有点不对

回想起她前年修过此手机换我换过电池,买的一台二手机,且是组装机,内部也不怎么好,只能怀疑买之前是修过这排线的,不然这个泛光IC怎么可能是歪的,现在知道维修品质的重要性了吧!

测试下sensor ic的供电电压脚阻值恢复正常

换好泛光IC的听筒排线装回屏幕上

装机测试充电OK

再试下面容录入也正常

小结,之前修到一台XR听筒排线漏电产生耗电快的故障,而这一台听筒排线组件有零件直接短路了,引起充电也不能充,修了5年的手机,首例故障!
END

网友A:
修的漂亮,顺便问下,换的什么品牌的电池?请推荐

网友:
用了三年值了

网友B:
一般都是直接换组件了,技术和细心都要有才能修得完美,顶一下,谢谢分享!

网友:
是什么原因呢?进水了吗?

网友:
修得这么精致,都可以赶上原厂工艺了。

网友C:
我自己苹果7屏幕烂了,攒了一台,孩子不停的玩微信小游戏,一直加载文件结果内存满了,反复开机白苹果了。刷机报4013  还有修的价值吗?200块钱以内就修一下。哈哈

网友D:
我的xs用了5年了。。。之前64g在店铺扩容512g,,,,自己换了新电池加了外挂电池可玩一天,,,系统升级了17依旧坚挺,,,就是感觉摄像头拍照跟不上时代了。。。想换15pro又舍不得花钱。。。。

网友:
专业
还是新的好用
15效果不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自己苹果7屏幕烂了,攒了一台,孩子不停的玩微信小游戏,一直加载文件结果内存满了,反复开机白苹果了。 ...

可以考虑寄修,修主板200内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的xs用了5年了。。。之前64g在店铺扩容512g,,,,自己换了新电池加了外挂电池可玩一天,,,系统升级了 ...

买买买,15P又不加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般都是直接换组件了,技术和细心都要有才能修得完美,顶一下,谢谢分享! ...

直接换是没面容功能的

网友E:
看来是二手组装机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直接换是没面容功能的

是的,谢谢提示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看来是二手组装机。

自信点,把“看来”二字去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修的漂亮,顺便问下,换的什么品牌的电池?请推荐

京东自营店去买任何一个品牌电池都可以,别在某宝买,大多数都是山寨电池

网友:
找到原因,修好就行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可以考虑寄修,修主板200内

F10栋丰巢柜 地址是这个吧?写好故障描述及寄回地址直接寄就行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F10栋丰巢柜 地址是这个吧?写好故障描述及寄回地址直接寄就行了?

yes,sir

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