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居] 有哪款摄像头是卡机分离的?这样贼拿走了摄像头,储存卡的录像还能在

楼主(2023-10-24):
麻烦推荐一款

小巧一点的即可。不用那么大个头的。插电的就行了

网友A:
立华那边的无人机wifi摄像头

网友:
把红外补光拆了不是也可以

网友:
把红外补光灯拆了

网友:
红外灯在晚上看着有点红这种现象称为红暴,因为用的是850nm的红外灯珠,这个波长的红外光还有一小部分能被人眼识别,所以才能看见,换成940nm的红外灯珠就可以了,这个波长人眼基本是看不到的,但对摄像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立华那边的无人机wifi摄像头

怎么买?私信告知,谢谢

网友:
装两个或三个对照,这样不管拆哪个都会被拍到

网友B:
买940nm红外补光灯的肉眼就看不到了,问客服或看详细描述

网友:
最简单的,贴黑胶布

网友:
小米的红光貌似肉眼看不到吧

网友:
没有红外补光的话晚上看不到,这样晚上有人坏人去了跟没装摄像头也没区别吧

网友:
红外灯是可以在设置里面关闭的,但是,没有红外补光的话有人去搞破坏也就跟没装摄像头一样了罢

网友C:
我们附近有个茅台店,被人撬了。联网报警警号嗷嗷的叫,人家照样往外搬。摄像头看的清清楚楚的。未成年人。现在的贼很猖狂,物防+技防都不怕了。知道报警了你也不能马上到场。

网友:
貌似设置里可以关掉

网友:
贼把摄像头顺走?这也太猖狂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买940nm红外补光灯的肉眼就看不到了,问客服或看详细描述

推荐一款吧,不要太大的,小半个巴掌大即可

网友:
可以设置不用红外的吧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立华那边的无人机wifi摄像头

你是懂楼主需求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是懂楼主需求的

具体是哪款?我上立华淘x店看了,好像没有对应的上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们附近有个茅台店,被人撬了。联网报警警号嗷嗷的叫,人家照样往外搬。摄像头看的清清楚楚的。未成年人。 ...

报警➕喷射辣椒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