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充电头的A口最大输出功率参数

楼主(2023-10-24):
手上好几个老旧充电头都是USB-A口,发现标称最大有的是5v2a,有的是9v2a,但实际给几个手机充电都只有5v 1.2a左右

是否USB-A口有输出最大功率限制,还是需要手机协议?求大神科普?

网友:
和手机有关

网友A:
充电器和手机有通讯协议的,可按需求提供,线材要好。

网友:
比如充电器是4.2v100A,但是明显的,不能是接上任何电池都是100A

网友:
A口就两针输出,电流大了接口发热变形,2A应该算是普遍吧,因为有些材质或是形状的弹片接触电阻大,有些小,看情况

网友:
最大电流3A,电压只要不是上百应该都可以吧

网友:
最大标称电流范围内的实际充电电流应该是充电协议决定吧,尤其是那些几十瓦的快充。最终电池端电流还是由电池的品质决定,大电流充电时电池内阻越大发热越厉害。

网友B:
A口最高210W,红米note12pro探索版 20V10.5A
C口最高240W,IQOO GT Neo5 20V12A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充电器和手机有通讯协议的,可按需求提供,线材要好。

把协议都搜了遍,PD协议只支持type-c,所以想知道A口有什么标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口最高210W,红米note12pro探索版 20V10.5A
C口最高240W,IQOO GT Neo5 20V12A

特地找了评测文,原来充电头是魔改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