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拆个x220t电池

楼主(2023-10-24):
拆个x220t电池,换电池

网友:
电池没有安装满

网友:
还能继续发光发热

网友:
咋换才能不让它锁

网友:
新旧电池电压差不多,全程不断电,热敏电阻不过热。换了之后用电源管理刷新一下即可。

网友:
不断电换电芯这是个好办法

网友:
是怎么拆出来这么完整的,我每次拆,都拆成粉碎,塑料焊接口都拉不开

网友:
电池有两个空位?!

网友:
电池还可用吗?前几天拆一个有两节充电发热厉害

网友:
这是大红袍吗?

网友:
这个正极垫纸可能是绿色的!

网友:
全程不断电换才不会锁,那还真要点技术。

网友:
当作是炸蛋操作就行了

网友:
大红袍 不是这个颜色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