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Other] 正常固态硬盘AS SSD Benchmark测速值低的原因

楼主(2023-10-24):
AS SSD Benchmark测速时,检测值如果为30MB/s左右,是SATA转USB固态硬盘开卡器错误选择了USB2.0版的接口,必须要选择USB3.0版的接口。因为USB2.0的传输速率为480Mbps,即最大传输速率只能为60MB/s;USB3.0的传输速率为5.0Gbps,即最大传输速率只能为625MB/S。
注意:用AS SSD Benchmark测速,SATA转USB固态硬盘开卡器不能用USB延长线!

网友:
这个好像是常识吧

网友A:
固态硬盘不是SATA就是M.2(nvme),说的是usb移动硬盘?

网友:
另外由于ASSSD已经不怎么更新了,对新出的7000M+的4.0协议的M.2固态支持也不好,速度还没3.0的快。

测速这类硬盘建议用CDM。

至于测速,并不一定能跑满,测速一般去最高值,我这优盘测速能到400世纪写入也就310到360左右,具体视文件大小。

网友B:
说的是固态U盘?

网友:
还是需要注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说的是固态U盘?

指的是“SATA转USB固态硬盘开卡器”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固态硬盘不是SATA就是M.2(nvme),说的是usb移动硬盘?

说的是固态硬盘开卡器,即SATA硬盘转USB转接板连接电脑要连接到USB3.0接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