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热水器千万别买这样的 镁棒和发热芯一起 以后更换镁棒都麻烦的很

楼主(2023-10-24):
统帅热水器一枚。侧面拆解 镁棒和发热芯一起……

网友A:
这种产品还是买阿里斯顿和史密斯的比较好。

网友:
这个是不是应该一起更换啊

网友:
早几个月拆过万和的,底部镁棒,基本上看不出原样了。侧面的加热棒也拆出来看过,很干净,桶内壁也很干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产品还是买阿里斯顿和史密斯的比较好。

问题在于:价格比统帅这个贵上几倍啊。

网友:
家里的美的镁棒是在排污口螺丝上

网友B:
家里也是美的,从来没拆过。

网友:
我家两个热水器,从来没拆过镁棒

网友:
家里没有热水器,烧点热水桶里洗,也能洗干净

网友C:
厂家不想让单独换,得买新的热水器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老款,新款基本上都是分开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厂家不想让单独换,得买新的热水器

现今玩的是流量经济,很多厂家都被带坏啦。

网友D:
漏水了吧,看不出来镁棒在哪里?是红蓝接线柱下面一点那里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家里也是美的,从来没拆过。

也是美的,在宝上购镁棒换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漏水了吧,看不出来镁棒在哪里?是红蓝接线柱下面一点那里吗?

在里面靠发热管一起的,很细,单独的粗。

网友:
热水器换镁棒时,寿命也差不多啦!

网友:
还是我们这里的水质好,热水壶里面很少水垢,热水器虽然没拆开过但想得出来里面应该也是比较干净的

网友:
记得在北京时候见过废品站大爷拆开那个电热水器,好家伙,里面跟珊瑚似的

网友:
实测,haier系热水器内胆质量,这个烤瓷。
镁棒三五年根本不会开始腐蚀。。。

你想清理热水器,发热管肯定是要拆下来的。。。

别的热水器杂牌两年烤瓷层就不完整,镁棒就飞速消耗了。。。
建议夏天温度调低点,省电也不容易腐蚀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