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欧普LED飞碟灯 半亮断电频闪不灭

楼主(2023-10-24):
在老家厨房的24W飞碟灯,用的次数很少估计还没100次,虽然用了4年。 30多个大洋,感觉亮度也就那样,比12W的球泡亮不了多少。

突然就坏了,打开只能亮一点,关掉好几秒不灭,后面还频闪。

不知道这情况会不会导致漏保跳闸???

网友A:
没有对地漏电,会跳闸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对地漏电,会跳闸的?

之前出现了一下漏保跳闸的情况,所以问一问。按道理应该和灯泡没关系。

网友:
我只知道,开关断零线,就会这种情况

网友:
这个灯工率小应该没事,要烧也是烧灯板

网友:
有灯珠坏了,关灯后电容放电引起频闪。

网友:
应该不至于跳漏保吧,记得灯一般都是双线,都没地线

网友:
有可能是里面电路板的高压电容容量减少的缘故!

网友:
不进水不会跳。。

应该是灯珠出问题了,把坏的短路掉就行了。。。

网友:
个别灯珠坏了。。。

网友:
如果灯珠没坏,再换个好点的灯试试。

网友:
只是灯珠坏了,又没有对地漏电,不会跳闸的。

网友:
就是灯珠坏了,可能损坏瞬间会造成跳闸,坏透了也就不会了

网友:
用了几年的led灯后感觉还是以前的镇流器日光灯稳定啊,led新的亮度高,慢慢就光衰了,还刺眼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