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居] 农村自建楼 有轻微裂缝没问题吧?

楼主(2023-10-24):
3层半小楼不到70平。前面左边楼梯卫生间,右边阳台客厅,后面2个房。  4楼卫生间改了方向,占一半梯台,中间墙往外扩了1米(加了钢筋)。

现4楼梯台墙底出现横向裂缝, 3楼靠阳台楼梯的客厅墙角出现挤压现象。

农村包工头出品。

网友:
斜裂缝和挤压代表沉降不一致。是不是没有地梁和圈梁

网友:
这个不是轻微了,有点大

网友:
没大地震没事的!

网友:
4楼梯台横向裂缝应该是温度裂缝,3楼的客厅墙角裂缝需要观察,如果不持续扩展就没事。

网友:
没事,轻微的缝隙

网友:
应该是没有地梁,然后楼层之间也没有圈梁吧?这种属于沉降造成挤压裂缝,后续可能会越来越严重,总体问题不大。

网友A:
这会不会只是表面的灰裂了

网友:
没治,先看着呗,这有什么办法修理吗?如果光是那个横向的感觉有可能是灰层开裂,但又有斜向的就感觉是不是地基沉降造成的。修理这个地基反正不是个小活儿,如果有钱儿的话找人收拾地基加固就行了。

网友:
谁敢说没问题,如果是对外出租的话更应该找专业的人来看看。“4·29”长沙特别重大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

网友:
这个找专业的来勘查一下。

网友:
别人说没问题就没问题,因为他们不住。住的人要为自己的安全考虑,施工的时候有图纸么?有的话找土木专业的人看看

网友:
4L感觉没太大问题,但3楼问题感觉比较明显。得注意观察。如果有扩大趋势要处理

网友:
如果条件允许,最好找专业机构进行一下检测,自建房的检测也花不了多少钱,安全第一

网友:
沉降不均匀,有安全隐患

网友:
不太好说吧,要看你建筑结构和施工工艺材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会不会只是表面的灰裂了

这是沉降造成的开裂,

网友:
具体看在什么位置,没那么容易倒,指头大的缝都不会倒,就看是什么位置。

网友:
质量把控不太好

网友:
墙体下沉造成的,要是缝隙还会变大,问题就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