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板封在这里面是什么意思,有什么作用

楼主(2023-10-24):
如题,这个是PCB制板厂封进去的,每个订单都会有

网友:
这是标本吗

网友A:
做切面检查, 如:过孔上铜效果,铜厚,金厚

网友:
,3楼说得有道理

网友B:
在PCB工厂时经常干这个做失效分析,主要是过孔孔破和铜厚检查,怀念那会儿在工厂,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做切面检查, 如:过孔上铜效果,铜厚,金厚

原来是这么回事,看贴又学到了新知识

网友C:
做了这么多板子这个头一次见到,有这个的不是一般要求的吧,是不是军用级别的?

网友D:
我想知道这是用什么胶怎么封的?

网友:
这是固定了好切片吗?应该不会渗到板层里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做切面检查, 如:过孔上铜效果,铜厚,金厚

了解了,谢谢科普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做了这么多板子这个头一次见到,有这个的不是一般要求的吧,是不是军用级别的? ...

干过工厂的人都见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在PCB工厂时经常干这个做失效分析,主要是过孔孔破和铜厚检查,怀念那会儿在工厂,哈哈 ...

权威科普,多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想知道这是用什么胶怎么封的?

像有机玻璃一样,但是硬度比有机玻璃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做了这么多板子这个头一次见到,有这个的不是一般要求的吧,是不是军用级别的? ...

就是普通商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想知道这是用什么胶怎么封的?

环氧树脂灌封的

网友E:
标准叫法   金相切片
不同工序都会有这个,并不止出货才有这个
例如钻孔工序,检查孔壁质量。检查铜箔厚度等等,这些都会影响后工序质量
例如电镀工序,检查孔沉铜厚度,沉铜质量,检查铜箔电镀厚度
有些基材铜箔一盎司,要求成品2盎司,这就需要在电镀时渡厚些,就需要做这个金相切片
在pcb成品时,也需要做切片,例如金手指沉金,镀金工艺板件,需要检查镀金厚度是否符合标准
在SMT贴装后,一样可以做切片,一般切IC区域,看BGA焊点是否饱满是否有焊接不良,等等
所有工序,如有需要,都可以做这个金相切片,并不是军规才需要做,普通板也需要做
军规就更严格了,抽检比例就更高了
环氧树脂,加固化剂,有专用的切片磨具
固化后打磨,抛光,电子显微镜检验,拍照,出报告

你只拍了不关键的面
有一面磨到板件的,横切面,你没拍出来

网友:
又学到新东西!

网友:
这个是琥珀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标准叫法   金相切片
不同工序都会有这个,并不止出货才有这个
例如钻孔工序,检查孔壁质量。检查铜箔厚度 ...

专业回答,多谢科普!
我仔细看了金相切片,两个横切面板件都磨出来了,板件露在外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