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平板] 卷王,酷比魔方GTBook,1099元的笔记本准系统!

楼主(2023-10-24):
卷王,出过平板,造过手机,打打字用应该可以胜任。

网友:
这个价格,可以的
正经办公用,不错
但是我选择性能二手xps

网友:
看了下拆机报告  好像支持的是SATa的M2   里面就个平板电脑的板子

网友:
以前买过酷比魔方的I9,用的是M3-6Y30的cpu,但是机器的散热一般,导致无法满血工作。再加上两个M.2插槽只能插一个硬盘,槽点满满。。。对这个品牌就无爱了。感觉配置可以低一点,但是升级的空间也不留,就很尴尬了。。。

网友:
N5100应该散热没问题了,日常上上网可以的

网友:
这玩意儿也就上网办工用,打游戏的话卡的不行。

网友:
这个牌子用过,没多久铰链连接处的塑料就碎掉了。适合不经常开合屏幕的人。

网友(2023-11-23):
前几天闲鱼上1200大洋收了一台3K屏98新的GTBook13 pro。

网友:
打游戏行不行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