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凄惨红CN600(2CH)256G吊盘故障奇特

楼主(2023-10-24):
手头有个白嫖的256G七彩虹CN600(2CH),新买刚装机时速度也有1600M/S,等2年到我手上只有800M/S了,装主板上动不动就会IO超时蓝屏,但是在螃蟹主控的盒子上写满擦除了3个小时都没出现过卡死,但速度只有500m/s,这正常吗?

目前选项①付费60,返厂代保,②撕膜开卡,等翻车③当移动硬盘等报废

网友:
有没有SMART信息

网友:
白嫖的继续用啊,花钱不划算了

网友:
杂七杂八的固态就这样,清除信息看看能不能快一点

网友A:
这个固态听说是螃蟹主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固态听说是螃蟹主控?

百度上说是,没敢撕膜

网友:
现在这盘还值60吗?

网友B:
还是花60返厂代保比较可靠,毕竟如果这硬盘好的,也不止60元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是花60返厂代保比较可靠,毕竟如果这硬盘好的,也不止60元吧。

螃蟹主控还是少碰微妙

网友:
花60返厂代保肯定亏,现在1t的固态拆多少钱,花钱保修回来还不知道能用多久,重新开卡或者当移动硬盘好了

网友:
256g的现在价格不高,先凑合用吧,别放重要数据

网友:
可以当移动硬盘!!!

网友:
看下smart是否正常吧,然后全盘格一下看速度能不能恢复。如果能恢复,那可能是冷数据导致的掉速

网友C:
备份数据后全盘擦除一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备份数据后全盘擦除一次。

IO超时,应该没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