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06年的泉盛对讲机 大金刚 TG-K4AT写频线是不是只能用串口 还是也有USB的?

楼主(2023-10-24):
06年的泉盛对讲机 大金刚 TG-K4AT写频线是不是只能用串口 还是也有USB的?

现在都没有台式机了,以前有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做写什么频。。。哈哈。折腾。这都16年了。

写频线我用的是泉盛UV-K5的写频线  USB的 ,K5可以写。 但K4AT接上软件可以设置串口,但一读就说出错。

写频线的电平是5V是,测的,,,,而K4AT是不是只能接受3.3v的???这个差别吗?

其实是单片机电平的问题。

网友A:
这个大金刚03年就有了,可以手动直接改频的。不用写频线。印象中有显示屏的都可以手动写频。没有显示屏的才电脑写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大金刚03年就有了,可以手动直接改频的。不用写频线。

我当然知道了。哈哈。

有写频的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当然知道了。哈哈。

有写频的吗?

玩过一些没显示屏的对讲机写码,好像一直没看见过大金刚写频软件。太老了,很多接口处很难配对,没必要这样一定去折腾。

楼主:
软件有了,网上能找到,但从来没有搜到成功的案例。

楼主:
算了,搞了半天,连不上。大概要特别的技术

楼主:
写频软件有了,网上能找到,但从来没有搜到成功的案例。

网友:
K4AT分版本,V2版本才可以写频

网友:
单片机与pc通信 不管是串口还是usb,最终都是ttl电平通信,有些写频线上自带类似max232 或者pl2303芯片
如果线上不带,主板上肯定集成了电平转换芯片。
电脑上都显示的com串口而已。
连不上极有可能是数据+-线序问题,大金刚的麦接头定义找准了吗? 小金刚我尝试过,可以和用宝峰的软件写频。

楼主:
这个是电路图,好像TX,RX直接接到EEPROM  24C16的两个脚  数据和时钟上。感觉根本无法写频。

楼主:
泉盛TG-K4AT_TG-42AT_TG-45AT_TG-46AT写频软件

这个软件有。

楼主:
是不是主板上改革电阻就能写频了

楼主:
仔细看对讲机上的K头,实际上接到EEPROM  24C16的两个脚。。。哈哈,,,不是单片机的TX,RX。。
所以这个写频不用焊下来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仔细看对讲机上的K头,实际上接到EEPROM  24C16的两个脚。。。哈哈,,,不是单片机的TX,RX。。
所以这个写 ...

为啥还有这种写频设计,那就直接编程器读取了,看看是不是加密的,不是的话就好办了。
大金刚是可以手动输入平率的,所以这种鸡肋设计可能是为了防止芯片损坏吧。

网友:
正常来讲,com口能写,usb的就能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