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健康] 血糖仪电池接片氧化拆开看电路板

楼主(2023-10-24):
    做工还行,内部有两片集成块,歺前、后各50组数据应该是存在单片机内。电路中采用热敏电阻应该是温度补偿的使数据不受温度影响。
    a42S是微功耗运算放大器芯片,
    STM8 L系列超低功耗8位微控制器,STM8L151/ STM8L152系列.最低功耗模式:0.35 uA,动态运行模式:180 uA/MHz

正面

反面

右上角蓝色热敏电阻

8位单片机

低功耗运放

网友A:
这是什么血糖仪的板?

网友B:
这东西功耗真小,还是单片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什么血糖仪的板?

怡成,阻值要求严格的地方采用了高精度贴片电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东西功耗真小,还是单片机

两颗扣式电池使用了5、6年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两颗扣式电池使用了5、6年

那还可以!罗氏的比较费电池!但比较准!试纸贵!

网友:
血糖仪电池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两颗扣式电池使用了5、6年

用的时间挺 长,确实够省电的

网友:
这东西现在搭配采血全套卖,价格还比较实惠

网友C:
五台血糖仪测同同一滴血能出五个不同的结果

网友:
没啥大用处呀!

网友:
咱们把这些医用仪器做成白莱价了准确度不知怎样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五台血糖仪测同同一滴血能出五个不同的结果

这类试纸测试设备优点是方便,但误差较大。我在医院看到护士抽血也是要抽两次才准确,一次结果可能会有假“高血糖”,假“低血糖”

网友:
功耗真小,还是单片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类试纸测试设备优点是方便,但误差较大。我在医院看到护士抽血也是要抽两次才准确,一次结果可能会有假 ...

医院日常对患者每天5至6次检测也是这种类似设备,误差校正(知道偏差情况)。

网友:
单片机,功耗小,不错。

网友:
最低功耗模式:0.35 uA,耗电小的离谱了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那还可以!罗氏的比较费电池!但比较准!试纸贵!

估计是免调码罗氏,试纸比普通的复杂,一次性CR2032容易没电,换可充电LIR2032。

网友:
血糖仪的试纸比较贵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估计是免调码罗氏,试纸比普通的复杂,一次性CR2032容易没电,换可充电LIR2032。 ...

是的!三诺的倒是便宜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