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V6的公网IP和DDNS实现外网访问NAS失败,是不是防火墙问题

楼主(2023-10-24):
想通过IPV6的公网IP和DDNS实现外网访问NAS。整个网络链路如下:

京东云鲁班64G版只有将IPV6设置为”桥接“模式,nas才能拿到公网IPV6地址,但是此时没有防火墙开关。而设置为”自动模式“,有防火墙开关,路由器和nas没法获取IPV6公网地址,只能拿到内网地址,所以只能设置为桥接模式,但是这种模式,通过外网只能ping 域名,不能访问5000接口连接黑群晖。
所以有两个问题:
1、是不是因为桥接模式默认关闭了防火墙,导致外网不能访问?
2、是不是通过IPV6设置为自动模式,nas才能获取IPV6公网地址?
3、有个带openwrt的x86旁路由器,能否通过旁路由实现分配IPV6的IP,控制防火墙,从而绕开路由器的防火墙。

网友A:
我折腾过ipv6访问黑群晖,搞了两个方式可以实现:
1.openwrt做主路由,解析路由器的ipv6到域名,用socat做转发。系统自带的端口转发不能ipv6 to ipv4,必须用socat
2.群晖docker里面跑个ddns程序,把群晖的ipv6解析到域名,主路由需不需要设置实在想不起忘来了,楼主可以试试

目前我还用的ipv4公网ip,感谢中国电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折腾过ipv6访问黑群晖,搞了两个方式可以实现:
1.openwrt做主路由,解析路由器的ipv6到域名,用socat做 ...

这个方法好,谢谢分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折腾过ipv6访问黑群晖,搞了两个方式可以实现:
1.openwrt做主路由,解析路由器的ipv6到域名,用socat做 ...

我就是用的方法二,群晖docker跑DDNS-go程序,在阿里云可以看到域名的解析,但是外网访问不行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就是用的方法二,群晖docker跑DDNS-go程序,在阿里云可以看到域名的解析,但是外网访问不行。 ...

那可能是被路由器拦截了,要用socat做转发,或者关闭ipv6防火墙。但是京东云路由器没有关闭选项,所以换个路由器吧,玩玩软路由,或者aio挺好的,我现在也是esxi跑爱快+群晖了

网友:
这一堆乱七八糟的设备看着头大。
还不如KVM AIO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可能是被路由器拦截了,要用socat做转发,或者关闭ipv6防火墙。但是京东云路由器没有关闭选项,所以换个 ...

京东云路由器的防火墙很迷,在自动模式有防火墙开关,桥接模式就没有了,我怀疑是桥接模式不经过防火墙。
软路由我有一个x86小主机,双网口,由于nas不在光猫旁边,还要经过京东云路由器,就怕又被拦截了

网友:
光猫防火墙的问题吧

网友(2024-04-17):
学习如何外网访问,家里有ipv6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就是用的方法二,群晖docker跑DDNS-go程序,在阿里云可以看到域名的解析,但是外网访问不行。 ...

请问使用这种方法后如果不支持ipv6的无线网络是不是都访问不了群晖了呢?而且我现在视频刮削也一直失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