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] 饭卡转移到手机

楼主(2023-10-24):
有些饭卡,刷进nfc后是不能使用的,但是带着一个卡总是不方便。

那我们可以通过物理转移的方式,将饭卡移植到手机壳上。

将饭卡的线圈拆出来,需要动用:小刀、撬棍或者一字螺丝批、镊子、电吹风等。

1.先用小刀切开饭卡的胶封。
2.用撬棍小心撬开饭卡,注意不要用力过猛,一下插进饭卡里弄断了线圈。
3.拆开了饭卡外壳,用电吹风加热固定线圈的胶水,待软化后,用小刀、一字螺丝批、镊子慢慢把线圈剥离。
需要注意的是,胶水可能比较难剥离,需要细心操作,避免弄坏线圈、芯片。
4.线圈拆下后,用透明胶带双面固定,剪出圆形。
5.找一个IC卡的防磁贴,剪出圆形,要比线圈大一些,把线圈贴在防磁贴后面。

这时候就可以直接放在手机壳后面,装上手机就可以用了,
注意将线圈一面朝外,防磁贴朝手机一面。

当然了,会有些凸起。
有些手机壳是双层的,可以挖掉里面一层,就能更平顺的安装了。
下图就是最终结果,全篇仅此一图。

网友:
好技术移植成功

网友:
植入法
不是每个人都能舍得手机壳的

网友:
前些日子把门禁卡和电梯卡直接放在了手机外壳和手机中间了,没有办法搞到手机的门禁功能里面去,不然也不这么费事。

网友:
银行推广了一个手机订餐刷网银支付的app,结果饭卡都淘汰了,高管去饭堂吃饭没有订餐直接骂人

网友:
看样子,饭卡也不是很大

网友:
改装技术很高超!不过 现在有刷脸支付的,用不着这种卡了!

网友:
原来是物理转移呀!

网友:
原来楼主是学生

网友:
好像有个帖子是把门禁卡弄上去的。

网友:
手机如果用了手机壳之后毫无手感可言就像一块砖头

网友:
我的手机自带NFC,直接复制了卡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