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太坑了~又要叫我换。公司机器更换新的JAL相机iRAYPLE工业相机(又一次)

楼主(2023-10-24):
公司机器更换新的工业相机

控制卡接口

控制卡背面,基本没什么东西

把电脑机箱里旧的相机控制卡取出来

往外面拔

旧的控制卡

旧卡背面

新卡,旧卡,对比~

把新卡插进去~

插电~开机~

打开电脑设备管理器,看看新卡是否识别~没有识别请安装驱动

OK!识别正常~

现在把机器上旧的相机取下来~

旧相机

旧相机与控制卡~

安装新相机

插上新相机线~

食指粗的线

新相机控制卡接上线

搞定~收工~工资到手!

Xtium-CL MX4新控制卡说明文件,接口定义

网友:
专用接口,还有专用控制卡,感光口也是条形的,感觉太专用了一般地方用不到

网友:
确实太专业了,不好玩

网友:
太专业,不好玩

网友:
专业设备,价格高

网友:
工业用的专业相机

网友:
好像是用的线阵相机,应该是检测线上用的吧

网友:
线扫描相机

网友:
这个扫描相机可以用来做环形广角相机

网友:
工业专业相机,不错!

网友:
条形的cmos,第一次看到,这个是拍什么的

网友:
太专业了,不好玩

网友:
这种控制卡,我的抽屉里面放了好几块。没卵用。

网友:
没玩过 ,见识一下,,谢谢分享,楼主辛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