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修电动单车充电器

楼主(2023-10-24):
电动车电充电器夜间突然炸裂,下楼取回。发现保险坏了。查其他都好。但输正常情况下输出应该是空载无电压的。结果我这有8v ,以为哪里漏电了最后买了一款新的。同时修好它 找了个常用保险在后面改上了。
保险焊接上。好用。但无负载输出8v不对。

等待新电源回来,测量发现是这批电源问题。都8v空载。原厂充电器也偷工减料啊。管子没加散热。我找了铝合金加上。还挺合适。

网友:
为什么炸保险呢

网友:
竟然是单片机控制的

网友:
电动车充电器,要封胶才行。因为户外充电,难免碰到下雨,充电时一进水,呵呵............

封胶虽说对散热有影响,但元件可靠,余量足,这点热量,不算啥...........

网友:
挺不错的充电器

网友:
这板子都挺新的

网友:
散热缩水了,全靠风扇了。
有很多管子过3A都不加铝散热片,摸起来烫手。

网友:
发热大户补焊一下更好

网友:
电动车的充电器是损坏率最高的东西,一年得换好几个。

网友A:
48V的?怎么把4吃掉了?

感觉,你的描述应该是保险熔断了,而不是炸掉

网友:
只炸保险的故障少见

网友:
充电器还不错

网友:
有很多管子过3A都不加铝散热片 ------- 见过的没有这种现象!过3A不加散热片 只靠风扇根本不行 !!!

网友:
    这个玩意有时产品质量不好是用不长时间呀

网友:
现在的充电器越来越轻

网友B:
照片角度关系看不真切,添加的小散热片是棉纱线捆绑的?会不会散热不成反而捂热?

网友:
自己有一个绿驹电动车的充电器,带脉冲的,6年了,不转灯,红绿灯都亮,补焊了一遍,尽然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48V的?怎么把4吃掉了?

感觉,你的描述应该是保险熔断了,而不是炸掉

炸没了。现在看到陶瓷是我强行安装的。以前是什么不知道了。焦黑一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照片角度关系看不真切,添加的小散热片是棉纱线捆绑的?会不会散热不成反而捂热? ...

不是。用的导热硅脂和导热硅胶贴合

网友:
保险熔断不查原因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