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球泡的色温

楼主(2023-10-24):
色温是个什么概念?

为什么3000K的比6500K的还贵一点(狗东自营)
小孩子学习准备装一个三头吊灯,层高大概三米,桌子在吊灯底下,大概每个灯选多少功率合适(准备选 8W,3只)。
选 多少色温的合适?

或者说有没有必要选择三只不同的色温?

网友:
感觉是不是色温越高越白,越低越黄?

网友:
别买3000k的,颜色太黄,根本没法用
6500k很白,不符合我对手电什么的要求,我尽量选5000k左右的
但是台灯实测,还是6000k左右的最合适
我也不知道为什么,反正感觉6500k的光就是屋里灯应该有的颜色,很奇怪

另外,如果能,尽量测试一下,这个灯是否有频闪,看看它显色性多少
我实测,pdd买的久量牌子的灯,显色性80%已经可以了,价格比这个便宜,没有频闪
两个18瓦的才16元包邮
三个的话,建议你买8瓦-9瓦的都行

强调一下,看下这个飞利浦的显色性(RA)是否超过80,是否有频闪
如果超过80,选飞利浦,不超过,那换个牌子吧

网友:
组合灯组的话,建议上1个3000的,两个4000色温的。3000太黄,显色性反而差一些。

色温高,说明荧光粉少,蓝光泄露会更多。

我儿子书桌是一根荧光灯管电子镇流器的,一根3000色温的LED灯管,合计16W。

网友:
色温越低越黄。。越高越白甚至蓝。。。同功率色温高 显得亮

三头吊灯不是吃饭的么?小孩子学习弄个5000K色温以内 国A级以上的台灯高显色。
如果有台灯的话,每个灯泡都用4000K 5W 大品牌不虚标足够亮了。

3000k色温舒适,4000k差不多合适,5000K以上适合办公不发困。

网友:
3000太黄色,建议4-5k

网友:
问下客服显色指数,一般色温低显示指数就好,护眼的建议不要超过4000K。高色温大光比下致盲效应高

网友:
还是接近自然光的led舒服,也就是4500K左右的

网友:
娃学习的话5500k左右的就可以,要求不能有频闪,桌面照度350lx合适

网友:
4000k最合适

网友A:
小孩子学习准备装一个三头吊灯,层高大概三米,桌子在吊灯底下

这种光源设计非常差,发光面积小,影子多,还不如32W荧光灯管形成漫反射整间屋子都是亮的
学习桌上放盏台灯补光更好。

基于 CRI 在评估 光源时,存在色空间不均匀、标准色样少、饱和度过低等问题。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给出一种新方法——色质指数(Color Quality Scale ,简称CQS),来评价新型白光光源的颜色品质。
CRI是旧灯泡时代制定的,对白炽灯的评价非常偏颇,2700K色温的白炽灯色温太低色染太重,而太阳光在8点以后色温已经达到4000K,下午更是达到6000~8000K,根本不是人们大部分时间习惯的色温,不像太阳光。低色温有催眠效应,高色温有提高专注力的效果,所以白炽灯是昏睡神器。
所以按照美标会更加真实,白炽灯CQS不是旧标准CRI满分100了,只有98

网友:
好的护眼灯都是搭配高低搭配的

网友:
4500K左右比较合适

网友:
我跟楼上很多都是这么想。4500-5000色温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小孩子学习准备装一个三头吊灯,层高大概三米,桌子在吊灯底下

这种光源设计非常差,发光面积小,影子多, ...

我以为三只的结果是无影,您说是影子多。
荧光灯用电子镇流的可以不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以为三只的结果是无影,您说是影子多。
荧光灯用电子镇流的可以不。

要想无影的话必须要发光面积大。我在20平方的房间用2盏22W圆盘吸顶灯测试,发光直径25cm,还是有影子,起码要加到4盏灯才可能无影。
3只灯泡做不了无影,翻两番还差不多,手术台无影灯有几十个灯泡
1.2米的荧光灯管和墙壁漫反射之后,影子会很淡。如果两面墙壁双灯管更加无影。图书馆和印刷车间也是用荧光灯管。电子镇流器有延时启动功能的,能大大延长灯管寿命。我家的十几支飞利浦灯管甚至用了5年都是好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想无影的话必须要发光面积大。我在20平方的房间用2盏22W圆盘吸顶灯测试,发光直径25cm,还是有影子,起 ...

荧光灯现在很难搞,贴顶装,感觉高了点,两边靠墙,要重走线。
弄个五头灯算了,增加面积与灯的数量,至于色温,要么选几种混合,灯泡换起来简单,好试,看哪个方案舒服。
也不是天天在下面写作业,就是放假才回老家,才会在这下面写作业。
至于影子的问题,怎么也会比头顶一个灯泡强。

网友:
要色温高,是日光型  色温低,是暖光型   4500-5000色温合适   不要有频闪的,对眼睛不好。

网友:
飞利浦建议买恒亮型真彩版,这个是CRI90的。

网友:
还是喜欢100瓦的白炽灯,那个光才舒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