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个华为 4875G1,es11CTLA版小板改板方案

楼主(2023-10-24):
华为 4875G1,es11CTLA版小板改板方案谁有

网友:
你不是都弄过了么?单独的一颗换63.4K,一起的换88.7K,二极管也拆掉了,就可以了啊

网友:
我看你都弄过了啊,咋的不行么?

楼主:
针脚不用去了吧

楼主:
背板上这个芯片的型号,谁能告知一下?,

楼主:
是jw87524芯片,这个芯片短路了,淘宝价格好贵。

楼主:
小板上换3个电阻,60~80k,小板底部,2脚上二极管取下,另外就是变压器重新绕制,换110N20
mos管,换一百伏以上耐压的电容,短接小板上,5678脚启动。就是这样,已经改造成功。

楼主:
谁有4850n6的改造方案?方案如果够详细的话,可以把这个悬赏金额给掉

网友(2024-11-14):
有没有这个小板的电路图

网友:
按这个图片就可以去除保护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