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跟风买了内阻仪模块做内阻仪,遇到问题了,请指教

楼主(2023-10-24):
看到坛友做内阻仪,跟风买了一个模块,因为接线简单,没有接线测试,就开始做了,共了两天时间整理外壳,结果装配的时候才发现有问题,请高手指教一下,问题出在哪里?

因为先没有测试,壳子已开好孔,屏也用热熔胶固定了,才发现问题 ,这是总的外观,卖家给的电容已固定在壳子里了,这两个电容参数22uf 50V,全新的

按照卖家的电路图接线

开路电阻

短路电阻

短路电阻

短路电阻

现在的问题是:如图所示,短路电阻不为0,并且跳动,尝试将4条线直接焊在一起,依然在0.8mR左右跳动。我觉得短路后,应该为0才对呀。有没有同样模块看看是否有同样的问题?或者指教一下问题出在哪里?

楼主:
大神在哪里。来帮忙看看啊

网友:
哪里买的,我也看看去

网友:
1,电容的脚不能直接焊板子上,这附近尽量远离铁,电容脚是铁丝。
2,短接归零四线有顺序,我2个夹子闭合再碰到一起,也有7个多毫欧,

网友A:
不错,哪里买的?

网友B:
表子挺漂亮的
淡蓝色OLED,看着舒服~~
同问,谁家的?

网友C:
这这这 这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, 模块还是很漂亮的

网友D:
41v电压是哪来的?

网友:
内阻仪的原帖地址发一下学习学习。

网友:
电容远离模块。
四线直接焊接在一起时如果有0.8mΩ的值且比较稳定的话,则正常,因为你焊锡也是有阻值的,两根检测线间必定会夹着一段锡

网友:
模块46不包邮,自己配oled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表子挺漂亮的
淡蓝色OLED,看着舒服~~
同问,谁家的?
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&_u=qndlpch3f30

网友E:
4线测量,叠放是有顺序的!

网友:
直接短接怎么显示有40多伏的电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表子挺漂亮的
淡蓝色OLED,看着舒服~~
同问,谁家的?

13楼有链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错,哪里买的?

13楼有链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这这 这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, 模块还是很漂亮的

模块是另外买的OLED显示模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41v电压是哪来的?

电压检测未接,卖家说精度低,不建议使用,就没有安装相应电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4线测量,叠放是有顺序的!

学习了,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