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紫外线消毒灯的维修

楼主(2023-10-24):
紫外线消毒灯的维修

    女儿家的紫外线消毒灯坏了,给我拉了过来。这电器以前从未修过,不知其工作原理,上网补了一下课,得知了消毒灯工作原理的一个大概,但消毒灯的品牌很多,其内部结构当然也是五花八门。

    拆开消毒灯实际观察,内部有控制板,电机,紫外线灯管镇流器。

    拆卸控制板看其内部结构,并描下电路走向。

    MX1806系电机驱动芯片,但网上查不到它的资料。此芯片的功能就是给电动机输送正反向电压,电机正转顶出紫外线灯管,反转又收回紫外线灯架,避免灯管露在外面受到损害。另外两片被人为磨去了型号,我想可能是定时和PWM。该极具介绍,他具有雷达保护功能,它工作时,若有活动人体,雷达会关闭紫外线,防止人体受到紫外线伤害。查看电路,控制板有三根线连接了一小快板子,上面有一个20脚的微小芯片(PF098--2110DC),网上查不到它的资料,想必雷达保护电路就是它了。

小板电路我也把它描了下来,上面芯片型号YLT-2323-VOG-V1,网上查不到它的资料。

    上面有4快芯片,DK912系电源管理芯片,此芯片有点特殊,他有两个版本,芯片封装不一样,引脚功能排列也不一样,电路走向也不一样,不能互换,切记!

    电路清理完,该进行测试了。测试发现,桥堆有300多伏电压,而低压没有输出,测DK912引脚,1脚有6到8V反复跳动电压,7,8脚有300多伏电压,其它均电压,怀疑芯片DK912坏了。网购回来后后,接连换了3,4快芯片,均无电压输出,而芯片1脚都是电压跳动,怀疑买到假芯片,而且在测试中一不小心表笔滑动触及高压,又把桥堆击穿了。该控制块元件紧密,换桥堆还非易事。想想现在初步判断系无电源输出,那后面电路还有无问题呢?干脆先另外供电,看看后面电路有无问题。单独加电后,指示灯亮了,按下启动键,蜂鸣器一直响,先是间断有紧凑的响,后逐渐紧凑加快到连续响。这时没有接电动机和灯管镇流器,测马达驱动有电压输出,而输出到镇流器的通道却不通,继电器没有工作。查其电路,继电器线圈是通过贴片三极管G控制,其基极无电压,三极管就不导通,继电器无通路就无法工作。查其电路,是磨去型号的芯片3脚相连,此脚无电压,难道是该芯片坏了?已准备放弃维修买成品控制板了,但还是心有不甘,控制芯片是5伏低压供电,不至于这么娇气吧,再次输入外部电源,按下启动键,强忍蜂鸣器的叫声,就让他一直鸣叫,到最后奇迹出现了,继电器工作了。想想紫外线消毒灯的工作过程就是这样,按下启动键后,先是马达驱动器芯片输出正电压给电动机,电动机正转顶出灯管,灯管全露出后,电动机被卡住负载大增,芯片就停止供电,而此时再由3脚输出电压控制贴片三极管G导通,继电器导通工作,市电经继电器开关给镇流器供电,紫外线灯管点亮开始工作,定时时间到后,切断镇流器供电,紫外线灯管熄灭,此时马达驱动芯片输出负电压,使电动机反转,把灯管机架缩回机体内。

    在拆出连线时,发现输出整流二极管有点异样,拿放大镜观看,发现二极管炸裂,用表测量,该二极管已短路,突然想到,DK912芯片自身保护功能很多,输出短路也会被保护。于是换了烧怀的桥堆和输出整流二极管,试机,来电了。测DK912芯片引脚电压,1脚电压不再跳动,只有1.877V,2脚16.3mv,3脚10.5mv,4脚4.784V,5.6脚15.8mv,7.8脚329V. 这事告诉我们,电压跳动不稳,是芯片自身保护了,并不是芯片损坏。

最后组装试机,按动启动键,电机顶出灯管,到完全露出停止,紫外线灯管点亮,关机,灯管熄灭,电动机反转,把灯管收回体内,消毒灯故障修复

网友:
大哥维修过程写的很详细

楼主:
第一次发表有图文的帖子,顺序有些错乱,请老师谅解

网友:
这电路板画的真传神,楼主画工了得啊

楼主:
回看发表的帖子,还有个图片遗漏了,补上

网友:
绝对是前辈

网友:
这个电路图画法和照片法抄板有异曲同工之妙

网友:
你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,先看电源,买输出看看有没有明显问题,短路,估计输出电压,直流电源接进去看看有没有反应,基本正常就看看修复原来的电路或者外挂个小电源供电。路由器光猫手机充电器一类的多得很

网友:
谢谢分享…… 能把电路板画出来,可是花费了不少精力,辛苦了

网友:
手搓电路图的都是大神

网友:
看来楼主以前没少描图啊。

网友:
一般IC不容易坏,供电挂了的多。
元件质量差,是故障的主要原因

网友:
很齐全的资料,可以收藏了!

网友:
修好能用就行!

网友:
楼主牛掰,我一般就是挂个路由器电源塞里面了

网友:
介绍的真详细,手工绘图花的时间应该不少

网友:
介绍的真详细

网友:
家里少用这玩意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