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另类] 可乐瓶代替镍片??

楼主(2023-10-24):
罐装的铝罐可乐,能做电池的连接片吗?点焊得上吗?如果可以就方便了,可乐罐挺多的

网友:
应该不行吧,铜和铝导电性比不锈钢镍片好,大佬们以前说普通点焊机费劲

网友:
应该不行,铝氧化的快

网友A:
镍片,可以,但是氧化什么的效果不行
所以还是镍片吧
但是想要效果好,先镀铜,然后镀镍,因为铜的附着性好,有铜后,镀起来效果非常均匀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镍片,可以,但是氧化什么的效果不行
所以还是镍片吧
但是想要效果好,先镀铜,然后镀镍,因为铜的附着性好 ...

是先点焊铜在点焊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先点焊铜在点焊镍?

弄错了,以为是电镀
原来是点焊
铝好像化学性质太活泼,能用,但是环境要求干燥比较好,潮湿的话铝氧化还是分解什么的,反正掉渣
导电率低一些,机械强度也低,容易扯坏掉,反正不是首选
而且吧,铝易拉罐内部有镀层的,还要除掉才行
反正可以折腾,但是不推荐
pdd上买铁镀镍片都可以价格很低的

网友:
这铝片耐热太差,点焊点一下就热氧化成渣了吧。

网友:
铜铝不能直接直接连在一起,后患多多

网友:
铝的导电性太好,电焊很难得到足够的热量,也就是焊不透
紫铜片也差不多,厚的镍片也是

网友C:
很多电池连接片只是铁镀镍。
生锈了才知道,连铜都不用。

网友(2023-11-24):
引用 网友C:
很多电池连接片只是铁镀镍。
生锈了才知道,连铜都不用。

因为铁镀镍好点焊啊

网友D:
铝罐太薄了吧,铁罐不知道行不行

网友:
拆了个大疆的无人机电池,正负极铝片正极铜片负极,点焊到电池上面当极耳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铝罐太薄了吧,铁罐不知道行不行

生不生锈是个问题

网友:
铝会氧化,不一样

网友:
铝片和电池不锈钢焊一起,电流通过,铝金属太活跃,一下子就氧化了。参考为什么铜线不能直接和铝线对接。

网友:
铝片能焊得牢吗?一拉就脱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