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慧荣] 请问各位大神,3268能支持双贴9efk吗?

楼主(2023-10-24):
请问各位大神,3268能支持双贴东芝9efk吗?那位大神开过,能发个量产工具给我吗?谢谢

邮箱:125741970@qq.com 元宝不夠,搜索都没法搜,好无语!

网友:
3268M才支持双贴4CE

网友:
想多了,3268M才支持8CE,而且多是单贴的板子,双贴9efk。最好上903吧

网友A:
3268M支持,我开过了,但速度很一般。建议上903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3268M支持,我开过了,但速度很一般。建议上903.

双贴可以吗??

网友:
3268M可以,但是玄学问题比较多,实际上不是特别推荐
以前双贴过SS16,量产CDROM总有那么几个文件被破坏,单贴3267就一点问题都没有……

网友:
双帖可以。

楼主(2023-11-24):
引用 网友A:
3268M支持,我开过了,但速度很一般。建议上903.

请问一下,你有3268P-AB开9EFK的量产工具吗???我那板默认接了SB10,R44和R7,跳线有没有问题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