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焊接] HAKKO FX951 9501休眠座,改装休眠

楼主(2023-10-24):
大家都知道T12横行,耗材已经很便宜,一个二手的主机也不贵,但是加一个座子就很不划算,一个微动开关加一根线都要100多,谁惯商家这些臭毛病?自己动手一样实现良好效果,效果类似于metcal 500p系列
很简单,控制电路加一个定时的,里面的空间基本上够用

最终实现:打开机30分钟自动断电关机,如果想要再使用,开关再重新打开又是30分钟
这样做的好处既能达到休眠,又能实现安全的目的,万一忘关机,烙铁自动关掉

楼主:
只用开关后面串一个定时电路就行了,30分钟工作,控制板的温度基本上最高在49度(78l05),长时间工作不是问题.不用改变里面任何结构,只用线重新焊接一下,做好绝缘

网友:
过程呢?大佬,还以为有作业抄

网友:
插座上装上定时器就行了……

网友:
电风扇定时器一样可以,时间更自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