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居] 哪位盆友帮忙分析家庭光伏发电系统是否合算

楼主(2023-10-24):
想在老家屋顶搞个光伏发电,发电扣除自用售给电网,电价0.3932。
房屋用于出租,白天用电量没有晚上大,所以大部分是给电网。

屋顶面积大约是120-150平方吧。位于福建厦门。

各位军友有熟悉此行业的,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是否合算。

楼主:
接触了英利、富乐,英利光伏板效率自称18.5%,富乐居然高达21.5%不知道是否合理?

另外逆变器使用寿命大约多久?使用寿命中维护成本有多少?

网友A:
以我浅薄的了解,自己投资,手续是个问题。
找相关公司来做,尽是套路!都是坑老百姓的!
反正我见过的,装了的都后悔,至于细账,我不知道。

网友B:
只考虑光照时候  卖电  天黑不用电(就是不加蓄电池:))  需要十多年收回成本, 性价比很低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只考虑光照时候  卖电  天黑不用电(就是不加蓄电池:))  需要十多年收回成本, 性价比很低。。。   ...

储能更不划算了。

网友(2023-12-11):
引用 网友A:
以我浅薄的了解,自己投资,手续是个问题。
找相关公司来做,尽是套路!都是坑老百姓的!
反正我见过的,装 ...

找相关公司做,套路到底有多深?

老家一堆人在做,都说是坑,没整明白到底是怎么坑的。

网友C:
普通人弄这个就是被坑的,邻居装了5年了,收益很低,20年都不能收回成本,更不要说赚钱了

网友A:
我们村的合同我看了下,是租房合同啊,不知道他的坑在哪里。

网友D:
我就是在做储能,光伏也了解一点,如果你是居民用电,那就不用想了,不划算;如果工业用电光伏+储能就划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就是在做储能,光伏也了解一点,如果你是居民用电,那就不用想了,不划算;如果工业用电光伏+储能就划算 ...

收到,谢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只考虑光照时候  卖电  天黑不用电(就是不加蓄电池:))  需要十多年收回成本, 性价比很低。。。   ...

是的,回本后板子寿命基本也就到了
现阶段不建议折腾
如果是自家用,带个空调什么的,倒是可以折腾一下
这个相对简单些,成本也低些

网友:
网上搜“光伏 骗局”看看就知道了。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装。

网友:
自己懂加自己动手肯定是划算的,现在二手电池便宜,做储能的好售电没搞头。论坛里有自己组装的收益分析,成本控制好五年回本

网友:
可以小面积小投入先尝试一下

网友:
有钱存银行涨利息吧,光伏发电普通人玩不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们村的合同我看了下,是租房合同啊,不知道他的坑在哪里。

屋顶租赁给他20年,你要动屋顶就要给他违约金

网友(2024-02-14):
引用 网友C:
普通人弄这个就是被坑的,邻居装了5年了,收益很低,20年都不能收回成本,更不要说赚钱了 ...

等你算账大概要回本了吧!设备也陆陆续续老化需要更换了,又要往里砸钱!永远见不着现钱!确实是个坑!

网友:
我发过一个这样的贴子,就是他的合同,尽是坑。

网友:
看用电电价和用电量。
跟白天晚上用电无关,电表只计算你发电电量和上网卖电电量
用电单价越高,自用电比例越高,回本时间越短,如果是100%上网卖电,按照目前的装机单价估计要8-10年回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