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音] 电动升降幕布取电的问题

楼主(2023-10-24):
买了一个电动幕布,想加入一块米家的智能模块就可以语音控制了,电动幕布的控制盒还有很大的空间,就想加在这里面,下面就有取电的问题,控制模块可以用5-24V的电,电动幕布里面是容阻降压,看不懂该在哪里取电,所以请教大家。我测了红色电阻的两点是21.4V,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在这里取,怕不是正常输出影响幕布升降。
电路如下
左边三条线是输出接幕布的,右边2条是电源线

哈哈,换了一个思路,找到了芯片的资料,知道了gdn和vdd,这个电压是5V,从这里取电就可以了。感谢各位的主意。

网友A:
感觉阻容降压的电压不太稳定吧,直接上个AC-DC小板子更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觉阻容降压的电压不太稳定吧,直接上个AC-DC小板子更好

就算是换AC-DC,那我的电要接到哪个位置???

网友:
MB10F整流桥的 + - 两个脚就是直流电了 后面应该有个电容稳压

网友:
幕布是220V供电,容阻降压成12V直流电给继电器,控制器和无线接收电路,21V是空载的电压所以虚高,工作时应该在12-15V,你的直流供电的位置是对的,220V交流输入就是上面红,黑线。板子上有标注,旁边蓝红绿线是幕布电机上下供电线。
如果用语音控制模块,控制器就不需要了,220V供电给模块,然后是绿线下,红线上,蓝线公共线接220V供电中的一根,具体接哪根线,要看你接的方法

网友B:
直接220V取电,把阻容降压的部分也去掉,自己配一个开关电源模块。
另外感觉你这个阻容降压只是给按键用的,电机还是220V的,这样的话完全可以用语音模块完全代替掉。直接有正反控制电机的接入米家的控制模块。

网友:
彩色的稳压管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直接220V取电,把阻容降压的部分也去掉,自己配一个开关电源模块。
另外感觉你这个阻容降压只是给按键用的 ...

原来的控制器还是要保留的,不然行程开关信号怎么处理?

网友:
控制模块功率不大,可以在红色电阻两端取电,怕电压不稳,可适当增大滤波电容

网友:
最简单的方法  阻容去掉,后边直接接12V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原来的控制器还是要保留的,不然行程开关信号怎么处理?

行程开关在幕布里面,和控制器没一点关系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原来的控制器还是要保留的,不然行程开关信号怎么处理?

我没接触过这个电子行程开关,我装过几次都是机械限位的。

网友:
语音控制智能电动幕布

网友:
从继电器供电取电试试

网友:
只要思想不滑坡,办法总会有的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