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式机硬盘独立电源买哪种好?测硬盘可能用到

楼主(2023-10-24):
网上看到的硬盘独立电源好像都是杂牌的,
有正牌一些的台式机硬盘独立电源么?

网友:
这个还真没见过,这种一般配合e驱线才需要,品牌没必要出这种双电源的。所以我选择硬盘盒,只要插个12v,好电源一大把
还有一个办法是买降压模块,我弱电箱就是一个12v 6a集中供电,弄了个5v降压模块做5v输出

网友:
不如用ATX电源短接pson给硬盘供电

网友:
二三十买个二手的品牌台式机电源给他供电不好吗?

网友A:
曾经,用外接电源易驱线,结果一个硬盘4T在大约数小时(不到10)后,里面咔哒一声后,再也读不出任何信息,只电脑能认有硬盘

怕了,现在只用笔记本的装硬盘盒里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曾经,用外接电源易驱线,结果一个硬盘4T在大约数小时(不到10)后,里面咔哒一声后,再也读不出任何信息, ...

电脑可以认硬盘,但是读不出数据?
分区能识别么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电脑可以认硬盘,但是读不出数据?
分区能识别么?

全无,就是资源管理器看到有个盘符(无分区),点击有一个提示,忘记是什么了

怎么折腾都无效,放弃

网友B:
买12v的,,自己加个5伏稳压集成块。要电流大点。

网友C:
最好检测一下波纹和负载,有些电源标称12V,其实是坑货,比如奥睿科

网友D:
这种电源比较杂,质量通常都不好,不如淘个SONY之类的12V电源,然后降压一路出来5V就行,因为都是共地,所以可以用单12V另降压一路5V。比这种电源可靠多了

网友:
这些电源因为量比较小,大厂的都不做,这此杂牌的真心 不靠谱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曾经,用外接电源易驱线,结果一个硬盘4T在大约数小时(不到10)后,里面咔哒一声后,再也读不出任何信息, ...

你现在是不是不敢用易驱线读盘了

网友:
ATX电源短接后直接供电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最好检测一下波纹和负载,有些电源标称12V,其实是坑货,比如奥睿科

奥睿科不是挺有名的硬盘盒厂商么
奥睿科家的硬盘盒靠谱,但是电源不靠谱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最好检测一下波纹和负载,有些电源标称12V,其实是坑货,比如奥睿科

不同负载,不同读写状态下的波纹都要测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买12v的,,自己加个5伏稳压集成块。要电流大点。

3.5寸硬盘只是启动电流大,之后电流也不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种电源比较杂,质量通常都不好,不如淘个SONY之类的12V电源,然后降压一路出来5V就行,因为都是共地,所 ...

易驱线电源一般都很蜡鸡么
用来操作光驱和硬盘的,为何厂家不弄个好点的电源呢
你自己diy硬盘独立电源么

网友:
最好还是买个优质12V电源,然后加个5V DC-DC板,毕竟,优质电源对磁盘寿命有很大影响

网友:
买大品牌的。

网友:
这种特殊接口电源大部分是杂牌小厂做的,大厂电源最好是自己动手接线,正负定义线不要接错就行。标准配置内,其实也没这种电源,易驱的用户市场小的很